LGT的ADC有不有测试实例?

楼主(2012-05-10):
我用LGT8F08A的ADC测试内部1.25V和GND,转换的数据结果太差了,几十上百个字的跳变,官方有没有测试结果供参考呀?

网友A:
ADC使能后(ADCEN), 第一次转换前要等大约50个转化周期。
然后每次转化之间是12个转换周期。

官方的示例代码中有ADC的示例和驱动: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tools/LGT8F0XABSP_v1.1.rar

明天再上传一个连续转换的例程上来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使能后(ADCEN), 第一次转换前要等大约50个转化周期。
然后每次转化之间是12个转换周期。

请问有LGT的SPI官方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LGT的SPI官方例程吗?

有 在官网的例程里。  和串口是同一个程序,采用不同的配置而已

网友B:
反复试了N多次,试图用LGT的SPI驱动5110液晶屏都失败了,有没有成功的朋友给个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复试了N多次,试图用LGT的SPI驱动5110液晶屏都失败了,有没有成功的朋友给个例程?。 ...

改天有空我试试,手上正好有5110LCD。不用等我不保证什么时间弄。

网友:
ADCEN后的第一次转化数据请丢弃!
你可以试试如下程序
u16 DrvADC_Convers(u8 vref,u8 channel)
{
        u16 retval;

        DIDR0 = 0xFF;                //disable digital port
        ADMUX = ((vref << 6) | channel);

        ADCSRA |= (1 << ADEN) | (1 << ADPS1);                //enable ADC  | (1 << ADPS0)
        /*dummy read*/
        ADCSRA |= (1 << ADSC) | (1 << ADPS1);                //enable conversion  | (1 << ADPS0)
        while(!(ADCSRA & (1 << ADIF)));
        ADCSRA |= (1 << ADIF);                                                //clear ADC interrupt flag

        retval = ADCL;
        retval |= (ADCH << 8);
        /*available read*/
        ADCSRA |= (1 << ADSC) | (1 << ADPS1);                //enable conversion  | (1 << ADPS0)
        while(!(ADCSRA & (1 << ADIF)));
        ADCSRA |= (1 << ADIF);                                                //clear ADC interrupt flag

        retval = ADCL;
        retval |= (ADCH << 8);

        ADCSRA = 0;                                                                        //disable ADC
        return retval;
}

网友:
结果怎么样了也不知道

难道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楼主:
速度最慢时,有4个字的跳动,看来还得软件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最慢时,有4个字的跳动,看来还得软件滤波.

速度快时跳动比较大么?

网友:
好像 LGT 的文档没有关于AD性能的 数据,换avr的 看看 跳几个

网友(2012-12-11):
引用 网友A:
ADC使能后(ADCEN), 第一次转换前要等大约50个转化周期。
然后每次转化之间是12个转换周期。

请问ADC输入端有内部20K输入电阻吗?如果有是如何连接的?对于ADC的输出结果又和影响?如何消除?

网友:
我的AD一会正常,一会跳的厉害。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阻抗问题,前面有运放。

网友:
同样的硬件,PIC和430 采集很稳定。

网友:
看来还是得等待继续完善啊!

网友C:
实际测试,读64次取平均,基本上不跳了。
内部1.25基准。
测试发现0.025V以下测不到,基本上整体小5-6个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际测试,读64次取平均,基本上不跳了。
内部1.25基准。
测试发现0.025V以下测不到,基本上整体小5-6个字 ...

估计是输入阻抗低的缘故。

请降低输出电压的阻抗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输入阻抗低的缘故。

请增加输出阻抗试试。

我用万用表量到输入脚上有0.025V的电压,转换结果仍然为0,再增加后才有结果,后面的线性还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万用表量到输入脚上有0.025V的电压,转换结果仍然为0,再增加后才有结果,后面的线性还挺好。 ...

加运放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运放了吗?

IC引脚上的电压已经是0.025V了,和运算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引脚上的电压已经是0.025V了,和运算有关系吗?

理论分辨率是1.25除1024=0.00122V。

加大去耦电容试试,或者降低ADC的转换速率看看。

网友B(2013-01-10):
理论上是如此:1.25/1024=1.22mv,但是实际上根本测不到个位的mv电压,我实测的数据和20楼《rainbow》 朋友差不多,分别测试了LGT8的4片SOP28封装和3片SSOP24封装芯片的ADC转换,发现测量下限基本上都是只能测到20mv左右,只有一只SSOP24封装的芯片可以测到15mv,我都是采用同样的电路和算法,待测电压通过一只1K电阻和0.1uf的去耦电容送进ADC输入端,ADC连续采样24次,检测采用中位值平均滤波法,代码如下:

/*
ADC检测
端口PA0-PA2
检测电源输出电压和两个USB输出电流
*/
//------------------------------------------------------------------------------

uint filter_adc(void) //ADC+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
  uint value_buf[N],temp;
  uchar count,i,j;
  unsigned long sum=0;
  ADCSRA =0X87;

  for (count=0;count<N;count++)
  {
    ADCSRA |=BIT(ADSC); //启动AD转换
    while(!(ADCSRA &(BIT(ADIF)))); //判断AD转换是否结束
    value_buf[count]=ADC;
  }
  for(j=0;j<N-1;j++)
    for(i=0;i<N-j;i++)
      if(value_buf[i]>value_buf[i+1])    //+1
      {
        temp=value_buf[i];
        value_buf[i]=value_buf[i+1];  //+1
        value_buf[i+1]=temp;
      }
  for(count=1;count<N-1;count++)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sum/(N-2);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

void adc_conversion() //读各通道转换值
{
  static uchar ch=0;
  for(ch=0;ch<3;ch ++)
  {
    ADMUX=0x80+ch;  //通道选择0-2,参考电压内部基准1.25V,结果右对齐

    switch(ch)
    {
      case 0:
            adc0=filter_adc();   //USB2输出电流检测

                break;
      case 1:
            adc1=filter_adc();   //USB1输出电流检测

        break;
      case 2:
            adc2=filter_adc();   //输出电压检测
        break;

    }
  }
}
望21楼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如此:1.25/1024=1.22mv,但是实际上根本测不到个位的mv电压,我实测的数据和20楼《rainbow》 朋友 ...

你把1k电阻去掉试试,因为ADC的输入电阻约为23k,所以实际测试的是1\23。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1k电阻去掉试试,因为ADC的输入电阻约为23k,所以实际测试的是1\23。

1/23 ?ADC输入阻抗23K。那也应该约是23/24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把1k电阻去掉试试,因为ADC的输入电阻约为23k,所以实际测试的是1\23。

去掉了也没什么改善,20mv以下根本测不到

网友E(2013-03-31):
引用 网友B:
去掉了也没什么改善,20mv以下根本测不到

这个低端采样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低端采样问题解决没有?

无法解决,等高阻抗版本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无法解决,等高阻抗版本吧

不知道官方会不会出改进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官方会不会出改进版本?

官方明确表示过6月份后会出新版本,ADC改为高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明确表示过6月份后会出新版本,ADC改为高阻

多谢,准备项目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