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 打点总是存在问题,感觉读数据状态有问题?有没有...

楼主(2012-05-11):
以下是网上关于 ST7920 打点 的代码,但我把它拷贝到我这里,总是显示不了点 显示一条线!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解!
//读函数
unsigned char LcdRdata(void)
{
unsigned char LcdData;
lcd_data=0xff;     //释放 我发现的问题:这里写入什么值,读出来的就是什么值
RW=1;
RS=1;
E=1;
delay(1);        //延长延时不起作用
LcdData = lcd_data;
E=0;
return (LcdData);
}
//打点函数
void GUI_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x_Dyte,x_byte;
unsigned char y_Dyte,y_byte;
unsigned char GDRAM_hbit,GDRAM_lbit;

LcdWcom(0x36);
x_Dyte=x/16;
x_byte=x&0x0f;
y_Dyte=y/32;
y_byte=y&0x1f;

LcdWcom(0x80+y_byte);
LcdWcom(0x80+x_Dyte+8*y_Dyte);

LcdRdata();
GDRAM_hbit=LcdRdata();      //上面 lcd_data==0xff 返回就是0xff
GDRAM_lbit=LcdRdata();
delay(1);

LcdWcom(0x80+y_byte);
LcdWcom(0x80+x_Dyte+8*y_Dyte);
delay(1);

if(x_byte<8)
{
  if(color==1)
  {
   LcdWdata(GDRAM_hbit|(0x01<<(7-x_byte))); //0xff | dat ==oxff  显示一条线 不是一个点
  }
  else
   LcdWdata(GDRAM_hbit&(~(0x01<<(7-x_byte))));
  LcdWdata(GDRAM_lbit);
}
else
{
  LcdWdata(GDRAM_hbit);
  if(color==1)
   LcdWdata(GDRAM_lbit|(0x01<<(15-x_byte)));
  else
   LcdWdata(GDRAM_lbit&(~(0x01<<(15-x_byte))));
}
LcdWcom(0x30);
}

GUI_Fill_GDRAM(0x00);
GUI_Point(64,32,1);  //应该在中央显示一个点  确是一条线?

网友:
检查下rw信号线,看是否在读数据的时候被置1。

网友(2012-07-30):
我的也是。这样,求高手解救

网友A(2013-01-08):
你好,请问你那个12864读数据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那个12864读数据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好,不好意思,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后来用了彩屏取代了12864),所以就没有去研究它,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学习学习。

网友(2013-05-07):
以下程序来自《暑假培训做的一个12864打点程序(测试通过)》,我抄过来给你看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函数功能:读取GDRAM的数值,存于全局变量GDRAMH8bit和GDRAML8bit中
//全局变量
//static uchar idata GDRAMH8bit; //读取的GDRAM数据高8位,文件私有
//static uchar idata GDRAML8bit; //读取的GDRAM数据低8位,文件私有

void lcm_r_data(uchar x,uchar y)
{uchar temp;
// lcm_test(0,0x34); //先关闭图形显示功能
  send_com(0x34);
// lcm_test(0,y);  //设定垂直坐标
  send_com(y);
// lcm_test(0,x);  //设定水平坐标
  send_com(x);
E = 0;
  E = 0;
//  DataPort = 0xff;   //输入前置1
  DATA=0xff;
    RS = 1;      //数据
    RW = 1;      //读模式
    RS = 1;      //数据
    RW = 1;      //读模式
  E = 1;    //使能
  E = 1;    //使能
  E = 1;    //使能
   delay(8);
//  temp = DataPort;      //P0口的内容放到变量中,读回的正确值
  temp=DATA;
  E = 0;
  E = 0;
  E = 0;
  E = 0;

//DataPort = 0xff;   //输入前置1
   DATA=0xff;
    RS = 1;      //数据
    RW = 1;      //读模式
    RS = 1;      //数据
    RW = 1;      //读模式
   E = 1;    //使能
   E  = 1;    //使能
   E  = 1;    //使能
   delay(8);
// GDRAMH8bit = DataPort;   //P0口的内容放到变量中,读回的正确值
   GDRAMH8bit = DATA;
   E  = 0;
   E = 0;
   E  = 0;
   E = 0;

// DataPort = 0xff;   //输入前置1
  DATA=0xff;
    RS = 1;      //数据
    RW = 1;      //读模式
    RS = 1;      //数据
    RW = 1;      //读模式
   E = 1;    //使能
  E = 1;    //使能
  E = 1;    //使能
   delay(8);
   GDRAML8bit =DATA;   //P0口的内容放到变量中,读回的正确值
  E = 0;
  E = 0;
  E = 0;
  E = 0;

}

网友:
这个程序应该是51的,AVR的应该改一下temp=PI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