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语音方面的通信,有做过的帮忙推荐一款CODEC芯片

楼主(2012-05-11):
适合VOIP语音通信的,比特率在8Kbps以下的编解码芯片。SPI或者I2C协议的。

网友:
就你这要求,根本用不着CODEC芯片.直接用个带ADC的单片机.如果单片机带DAC最好,不带也没关系,用8个IO口外接R-2R电阻网络搞定.
如果你单片机没ADC也没DAC,那么买个普通8bits的ADC芯片就行了,或者直接拿个STM8S单片机当ADC和DAC用.
你拆个复读机看看,哪个用了CODEC芯片?谁用谁SB.

网友:
也不好说,CODEC芯片可以做语音压缩。我觉得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
wt5501.这个好像可以吧。有现成的模块。

网友:
3楼正解,楼主需要的是一个压缩和解压缩的ic,VOIP的话数据必须压缩传输

网友:
不支持3楼5楼
通常所说的音频编解码就是常说的ADC和DAC,不是指压缩解压.
下面转自网上:
CODEC是由二个英文字的部分所组成的,它是COder与DECoder组合而成的缩写字,由这二个字直接翻译意思是编码器及译码器,而运用在声卡上就是指可将模拟讯号转成数字讯号,及将数字讯号还原成模拟讯号的组件,早期CODEC是内建在音效芯片之中,而近来因AC ’97规范的讯号品质要求,CODEC便从音效芯片中独立出来,如此在音质上便不会受到音效芯片中线路干扰的影响。声卡的声音品质与CODEC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不过目前应用在多声道声卡上的CODEC大概就属Sigmatel及Wolfson这二家的产品最普遍,所以在品质上也就没有强烈的区别。CODEC最主要的工作有二个,第一个就是将由外界录进来的声波,从模拟转成为数字的讯号交由计算机系统处理,不论是从Mic In或是Line In录进来的模拟讯号都必须经过这个程序,才能够让计算机看得懂这些资料。另一个则是反向的流程工作,也就是将储存在计算机中的数字音讯资料,透过CODEC还原成模拟的声音,由Line Out或是多声道声卡的各声道输出口送出讯号。

网友:
六楼的,你误导新人。人家要求:比特率在8Kbps以下。。。。直接的ADC能用吗?

语音通信至少要8K采样,就算只有8bit ADC,也是64kbps了,要用CODEC压缩到8kbps。

如果MCU运算能力够,可以跑软件压缩算法。比如 Speex: a free codec for free speech ,编码的话运算能力要求很高。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
STM32提供Speex库的,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不是我误导新人,CODEC就是CODEC,压缩解压就是压缩解压.
搞技术必须要求严谨.
至于语音压缩,有很多成熟的压缩算法,跟CODEC没关系.

网友:
貌似AMBE1000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