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MF软件解码的具体思路

楼主(2012-05-11):
各位大虾,我想实现DTMF的软件解码功能,具体思路如下:
1.设置GSM模块为自动接听状态。
2.设置GSM模块将DTMF信号接到SPEAKER口。
3通过stm32的ADC口,采用8K采用率对SPEAKER口进行采样。
请问以上思路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怎么将采样数据与具体按键值进行挂钩?

网友:
快速傅里叶变换……再比对dtmf频率表

网友:
或者用专门的DTMF解码芯片……很好找的……

网友:
3通过stm32的ADC口,采用8K采用率对SPEAKER口进行采样。

采样后要FFT!
8K有点慢

网友:
STM32官方有定点FFT库的,一点也不慢,足够用了!
我也想做这个功能,只是不知道短信模块的差分语音输出端口的波形,因为要考虑差分信号怎么接到的单片机的AD。

楼主:
ARM官方有基于STM32的DTMF的demo,测试发现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官方有基于STM32的DTMF的demo,测试发现很好用....

请问这个Demo在哪里有?我很想看看

楼主:
有熟悉该算法的盆友,请讲解一下,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FFT库解码DTMF没问题,用过,但必须256点或以上。每秒大概能判断200次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熟悉该算法的盆友,请讲解一下,大家一起交流.......

这个里面的算法是Goertzel 算法,可参见baidu/google. 该算法专门用于检测固定频率点,比FFT快,但只适合检测少数几个固定的频率点(DTMF一共有8个频率点需要检测)。
不过STM32足够快,我实测过,用ST的定点汇编FFT库(cr4_fft_1024_stm32函数),即使1024点的FFT也只需要个位数毫秒即可完成。

网友A(2012-07-11):
专门芯片MT88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芯片MT8888

呵呵,软件可以完成的东西,干吗要花钱占用板子面积占用CPU端口用硬件来做呢。

收DTMF只要一个AD加上足够的运算能力就行了,至少CortexM3以上的单片机轻而易举都能做,AVR以前也有人发过算法。
发DTMF更简单,直接给短信模块发命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