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检测的细节分析

楼主(2012-05-11):
下面是我写的一个键盘检测程序。键盘的底层是用状态机写的,这里没10毫秒扫描一次。
问题是: 键盘只能检测到key_long_set这里,进去后,key_lshort_left,key_short_up都检测不到这是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在我按下key_long_set之后的10毫秒里没有按下其他键,他就不检测了?
        还有就是if(keyValue == key_long_set)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它里面的内容只执行一次还是一直停在里面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好久)

请大家斑斑我分析下,谢谢。

        if(Time10Ms)
        {
                Time10Ms = 0;
                keyValue = read_key_n();
        }

        if(keyValue == key_long_set)
        {
                InputCode();
                if(keyValue == key_short_left )
                        {
                                codeWei++;
                                if(codeWei > 5)
                                        {
                                                codeWei = 0;
                                        }
                        }
                switch(codeWei)
                {
                        case 0:
                                {
                                        if(keyValue == key_short_up)
                                                code5++;
                                        if(code5 > 9)
                                                code5 = 0;
                                } break;
                        case 1:
                                {
                                        if(keyValue == key_short_up)
                                                code4++;
                                        if(code4 > 9)
                                                code4 = 0;
                                }break;
                        case 2:
                                {
                                        if(keyValue == key_short_up)
                                                code3++;
                                        if(code3 > 9)
                                                code3 = 0;
                                }break;
                        case 3:
                                {
                                        if(keyValue == key_short_up)
                                                code2++;
                                        if(code2 > 9)
                                                code2 = 0;
                                }break;
                        case 4:
                                {
                                        if(keyValue == key_short_up)
                                                code1++;
                                        if(code1 > 9)
                                                code1 = 0;
                                }break;
                        default:break;
                }

网友:
keyvalue第一次结果为long_set,然后执行inputData()函数,然后下一个if判定不成立,检测退出,10 ms后状态机返回什么呢?是什么状态?还有按键检测有优先级吗?
楼主还是把状态机和底层按键扫描代码也贴下吧。。。。

楼主:
uchar read_key_n(void)
{
      static uchar key_state = 0, key_time = 0, key_old;  //保存按键的状态值,该变量的值在函数调用结束后不能消失
      uchar key_press,  key_return = 0;

            key_press = key_input & key_mask;                     //读按键I/O电平,每一个10MS都要读IO电平是什么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 key_mask)
                     {
                             key_old = key_press;        // 记录原电平状态 主要是把刚才按下的键值存到变量key_old中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old)
                     {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按键仍按下,状态转换到计时1
                            key_time = 0;                                // 清零按键时间计数器   开始计数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这说明刚才那是抖动。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 key_mask)     // 按键已经抬起,利用key_old记录了IO电平的状态          这句非常关键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这里判断的是单击

                                   if     (key_old == 0x0e)  {key_return = key_short_mode;}
                                   else if(key_old == 0x0d)  {key_return = key_short_left;}
                                        else if(key_old == 0x0b)  {key_return = key_short_clr;}
                                        else if(key_old == 0x07)  {key_return = key_short_del;}
                                        else if(key_old == 0x2f)  {key_return = key_short_up; }
                                        else if(key_old == 0x1f)  {key_return = key_short_set;}

                    }
                     else if (++key_time >= 100)                // 按键时间计数         说明还是有键按下的
                     {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按下时间>1s,状态转换到计时2
                         key_time = 0;                                // 清按键计数器

                        if (key_old == 0x0e)  {key_return = key_long_mode;}
                                   else if(key_old == 0x0d)  {key_return = key_long_left;}
                                        else if(key_old == 0x0b)  {key_return = key_long_clr;}
                                        else if(key_old == 0x07)  {key_return = key_long_del;}
                                        else if(key_old == 0x2f)  {key_return = key_long_up; }
                                        else if(key_old == 0x1f)  {key_return = key_long_set;}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if (key_press==key_mask)        //这里说明长按键也松手了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这就是底层的状态机代码。我想问的是:
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检测到第二个键按下啊(因为人的反应好慢,根本不可能在10毫秒内再按下第二个键啊?)
我想实现在在某个键按下的情况下,再去检测其他的键,当其他键按下后执行功能函数。这个带吗该如何组织?

网友A:
引用 楼主:
uchar read_key_n(void)
{
      static uchar key_state = 0, key_time = 0, key_old;  //保存按键的状态 ...

可以设按键按下标志位啊,有第一个按键按下的标志时候按其他按键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按键按下标志位啊,有第一个按键按下的标志时候按其他按键才有效

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