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問下,阿莫的雕刻機是開環的嗎?

楼主(2012-05-11):
以前一直以为雕刻机一定要闭环的,但是想想闭环的要多复杂啊。
今天突然觉得其实闭环也可以的啊,所以问问阿莫的是闭环的还是开环的~

网友:
开环的咯

网友:
买的是成品,关键点应该是加工的工件尺寸大小和精度吧

网友:
attach://16404.jpg

这款机器是我以前工作过的一家公司做的。
上面有一个三维的臂,也是用步进电机,
不过X方向加了光栅尺,用光栅尺可以检测丢步,
如果发现丢步,可以进行丢步补偿。
另外使用光栅尺还可以克服回程误差。

你们说这是开环还是闭环?

网友:
没有反馈是开环。有光栅或磁栅等直接取位置的是闭环。只有电机输出的反馈是半闭环。
有半闭环的就相当不错了。闭环是做高精度的,并且闭环是双反馈的,一是电要反馈,另一是位置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