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86 和 MAX8740 使用疑惑!3.6V boost to 9V 800mA

楼主(2012-05-11):
最近搞一个手持设备,要用到 DCDC,输入电压3.6V,输出9V或者12V 电流 600-800mA 用于驱动电机;选择dcdc芯片TPS61086 或者 MAX8740 (两款芯片基本兼容);按照典型电路做出来,输出电流始终只有300mA,已超过这个值,电压下降,电流根本上不去,于是换过电感,工字电感,12×12功率电感,二极管选用 1N5822,输出电容 钽电容 22uF一个 并上一个 10uF的;试了不少外围器件,均没改善,最大输出只能接近300mA,否则芯片急剧发烫,就是正常输出 300mA的时候 效率也只有 70%左右。下面是工作原理图:

帮忙看看啦!

楼主:
用示波器 看过波形,在输出不正常的时候 输出电压波形 基本上 是 锯齿波!

楼主:
没人回复,没人顶 ,自己顶呀!

网友:
估计电感饱和了,手册要求4A的功率电感!、

用他推荐的试看看呢?

网友:
按照800mA的输出计算,电感2A以上就差不多了,方形的12x12以及CD73以上的3.3uH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可以试一下输出使用陶瓷电容或者钽电解并联陶瓷电容,我用过类似的方案,一直是陶瓷电容,芯片基本上发热不明显,反倒是频率太高,电感和肖特基发热

楼主:
谢谢 4楼 5楼,我估计是电容材质的问题,我看了一下,频率高了,根据电感的频率特性,容量急剧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