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做时钟,帮我看看这ASM有什么不对,

楼主(2012-05-11):
     FIRST  BIT P1.0;定义四个数码管?

楼主:
     FIRST  BIT P1.0;定义四个数码管?
           SECOND BIT P1.1
           THREE  BIT P1.2
           FOUR   BIT P1.3

           MINUTE EQU 60H;中断内加1变量,用来计是不是到1S

           COUNT1 EQU 65H;分钟个位
           COUNT2 EQU 66H;分钟十位
           COUNT3 EQU 67H;小时个位
           COUNT4 EQU 68H;小时十位

  ONEMINUTE EQU 69H
     INII   EQU 70H
     COUNT5 EQU 71H

          MOV INII,#0
          MOV ONEMINUTE,#200;定时多长时间为一秒
          MOV COUNT1,#0
          MOV COUNT2,#0
          MOV COUNT3,#0
          MOV COUNT4,#0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BH
          AJMP INTERRUPT
ORG 40H
  TABLE: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88H,83H,0C6H,0A1H,86H,8EH,0FFH
;;;显示代码;;;;;

   ORG 80H
  START:
                                        MOV TMOD,#01H
                                        SETB EA
                                        SETB TR0
                                        SETB ET0
                                        MOV TH0,#0EEH ;;定时器五豪秒
                                        MOV TL0,#00H
   LOOP:
                                        MOV A,MINUTE
                                        CJNE A,#200,c1 ;5MS*200=1S,计数没有到1秒显示0000
                                        INC COUNT5
                                        AJMP DISPLAY

;;;;;interrupt;;;;;;;
INTERRUPT:
                                        MOV TH0,#0EEH
                                        MOV TL0,#00H
                                        INC MINUTE ;计数加1
                                        RET

;;;;  数码管显示部分 ;;;;;

DISPLAY:
                 CLR MINUTE
                 MOV A,COUNT5
           CJNE A,#60,C1;计数是不是到1分钟
           MOV COUNT5,#0;计数1秒清0

          INC COUNT1
       C1:MOV A, COUNT1
          CJNE A,#10,SHI;10minute
          MOV COUNT1,#0;计数十分钟清0

          INC COUNT2
      C2: MOV A,COUNT2
          CJNE A,#6,BAI
          MOV COUNT2,#0;计数6十分钟清0

          INC COUNT3
      C3: MOV A,COUNT3
          CJNE A,#10,QIAN
          MOV COUNT3,#0 ;计数十小时清0

           INC COUNT4
      C4:  MOV A, COUNT4
           CJNE A,#2,WAN;如果24小时到,COUNT1,2,3,4都清0转到C1从重显示
           MOV A, COUNT3
           CJNE A,#4,WAN
           MOV COUNT4,#0
           MOV COUNT1,#0
           MOV COUNT2,#0
           MOV COUNT3,#0
           AJMP C1
    SHI:

                                   MOV A, COUNT1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FOUR
                                   LCALL DELAY
                                   SETB FOUR
                                   AJMP C2;转到第二个数码管显示

    BAI:
                             MOV A, COUNT2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THREE
                                   LCALL DELAY
                                   SETB THREE
                             AJMP C3;转到第3个数码管显示

    QIAN:

           MOV A, COUNT3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SECOND
                                   LCALL DELAY
                                   SETB SECOND
                                   AJMP C4;转到第4个数码管显示

      WAN:

           MOV A,COUNT4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FIRST
                                   LCALL DELAY
                                   SETB FIRST
                                   AJMP LOOP;回主程序

   ;;;;        延时;;;;;;;
  DELAY: MOV R7,#2
  D0:    MOV R6,#2
  D1:          DJNZ R6,D1
         DJNZ R7,D0
               RET

END

楼主:
高手请指点一二,这个是哪里有问题,我也搞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请指点一二,这个是哪里有问题,我也搞不太清楚

什么现象嘛

楼主:
就显示0000,不走时间

网友:
你没有把走动后的数据交送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