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辐射有多大?结论:泄漏为15W的微波炉是符合国家...

楼主(2012-05-11):
早上看到有人问无线路由器的辐射大不大。

我姐姐也怕路由器辐射把无线关掉了。

我也好奇微波炉的辐射有多大,于是开始算:

微波炉辐射有多大?

技术宅男开始算

微波炉的频段是2.45G

功率是1500W左右。

如果泄漏1%的话,辐射功率是15W

相比之下:GSM手机1W          WIFI路由器 100mW

当然1%的算法太不严谨了。

要按照国家标准来算:

查了国际标准:

“我国规定家用烹饪微波炉或工业微波加热设备的微波泄漏量为:在距离设备5cm处,微波功率≤5mW/cm2,(2450MHz)”

一个最常用的微波炉的表面积约为:3000cm2(这个是往小了去算,微型微波炉不在此列)

微波泄漏功率 = 3000cm2 * 5mW/cm2 = 15000mW = 15W

所以呢,结论是:
一个微波泄漏为15W的微波炉是符合国家规定的(2.450G)。

全文完,欢迎讨论。

网友A:
如何判断“泄漏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泄漏1%”

拜托看完全文

网友:
我一直都劝身边所有的朋友,打手机尽量用耳机,远离脑部。。。

尽管只有1w,但是贴的距离近,吸收掉几乎1半。。。

想想当年所有的媒体都收抽烟有利于健康,所以现在媒体说打手机不会影响身体时,大家还是先远离一点好。。。

网友:
养个小白鼠,手机放旁边,白鼠没事你怕啥

楼主:
虽然大家都忙,时间都宝贵

但我对于看帖看半截就开始发表评论的行为还是表示不能理解

我说的是2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托看完全文

你是拿国家标准反算回来的,但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判断实际泄露了多少?实际泄露150W,厂家告诉你是15W,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大家都忙,时间都宝贵

但我对于看帖看半截就开始发表评论的行为还是表示不能理解

你不理解的事多了

网友:
帖子应该改成“微波炉辐射多大无害??? 技术吊丝没事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理解的事多了

比如我就无法理解你的思维。。。

网友C:
微波炉的工作频率是2.45g吗?应该没这么高吧

网友:
你要吸收掉这15W必须用你的身体包住整个微波炉,这个动作估计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的工作频率是2.45g吗?应该没这么高吧

铭牌上面写了

我用频谱仪也测了

网友:
莫非9L的兄弟觉得国家规定的≤5mW/cm2就是安全的。。。?泄漏15W你觉得是安全的?

网友:
电磁炉对人体是否比微波炉更不安全呢?楼主有空也对比下看。

网友:
那电磁炉的辐射如何?

网友:
我也担心微波炉的辐射有没有危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就无法理解你的思维。。。

你能理解的话,你的智商就和他差不多了,然后他有丰富的方舟理论可以打败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能理解的话,你的智商就和他差不多了,然后他有丰富的方舟理论可以打败你..... ...

哈哈~

网友:
楼主,辐射功率不是按微波炉表面积算的。
首先人家的定义是5cm距离上每平方厘米吸收的辐射上限是5mW,其次微波炉的辐射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外表面的,通常只有门缝处辐射最大。
因此实际上的含义就是距离门缝5cm处的辐射最高值是每平方厘米5mW,总辐射量远没有15W那么高,而微波炉的正常操作距离通常在30cm以上,辐射强度成平方律下降,人体实际吸收的辐射很小。而且微波炉工作时间很短,WIFI路由则大多数是24小时开着的,累计吸收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里还有3个问题,1、时间长短问题,微波炉一般工作时间只有5-10分钟   2、穿透问题,微波炉一般在厨房等狭小空间,2.4微波穿混凝土能力很弱 3、距离问题,辐射强度与距离是成指数下降的

网友:
太阳的辐射有多大?

网友:
知识无处不在啊。

网友(2012-06-13):
我今天把wifi关了
但现在wifi真的无处不在阿 家里\办公的地方\商场里 都有啊

网友(2012-09-11):
试试电磁炉呢,一直对这货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