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8051f340的小程序

楼主(2012-05-11):
请会请会C8051f的朋友救急一下下。在keil中写51汇编程序可以通过编译,可是写c8051f340时就不行了。
第一句写“$include (c8051f340.inc)   ”后编译通不过····急死
如果改为#include "c8051f340.h"         则提示c8051f340.h内的所有语句不对····

哪位帮我写个小程序,按p0.1时p0.2灯亮。wdt,oscrl,xbr这些会设置。谢谢。主要头文件不知道怎么搞,用的keil nv软件,lilicon labs已装。
在线等哦

网友:
一个流水灯程序,比较简单。
#include <C8051F340.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600;i++)
                for(j=0;j<400;j++);
}

void main(void)
{
        PCA0MD &= ~0x40;     // WDTE = 0 (clear watchdog timer enable)
        OSCICN    = 0x83;         //12MHz
        P4MDOUT   = 0xFF;         //Push-Pull
    XBR1      = 0x40;
        P4=0x7f;
        while(1)
        {
                delay();
                P4=(P4>>1)|0x80;
                if(P4==0xff)
                        {delay();P4=0x7f;}
        }
}

至于头文件的引用,请参考我的写法。
如果你没有合适的头文件,请使用我这个。

将其放到
C:\Keil\C51\INC\SiLABS
下即可

楼主:
老大,搞进去还是不行。小弟用汇编写的

网友:
呃,汇编啊~
我记得汇编里面加 头文件(是不是这么叫?) 应该是
$ INCLUDE(c8051f340.inc)
这个文件在  C:\Keil\C51\ASM 目录下

楼主:
应该是工程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