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5-11):
控制一个阀门,用的电路图是如下图(OM1 CPU控制,M1 M1_0接线圈),阀门线圈处得到波形如图,这个电路能达到要求,但是68欧功率电阻太烫,现在想更改电路,各位有没有好建议
也考虑过加大功率电阻阻值,但是加大后充电不够

网友:
降低48V那个供电电压,就可以减小68殴那个电阻,同样电流下发热可以减小

楼主:
最好不要更改48V供电电压,这是从开关电源过来的 太低的话影响线圈过励磁

网友:
阀门参数?(电感、电阻、额定电压、电流)

那个三极管做降压用?

楼主:
三极管给电容充电用 阀门是通过电容放电导通的
额定电压24V 电阻27

网友:
没有48V的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