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以太网发送总是被丢包

楼主(2012-05-11):
发送顺序如下:
1,发送前导码8BYTE(1010....11)
2, 发送目标地址6BYTE,用广播方式发,则为48个1(“1111...1”)
3,发送源地址6BYTE,这个不清楚,48个1或48个0好像都不对的
4,发送数据长度2BYTE,192个数据则为0X00C0
5,发送192BYTE的数据
6, CRC,没有做校验

楼主:
用wireshark抓也抓不到的

网友:
没CRC不行

楼主:
谢谢,做个CRC进去试试

楼主:
哪位高人有相关教材指导一下,或相关文章的链接

网友:
LZ上代码啊,想求助,又不上代码。。。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方mac的crc校验打开了?

楼主:
when 3 =>if(head_cnt = 7)then-----------发送前导码(占用8个BYTE)
            ddio_h <= "1011"; ----0XD5
            ddio_l <= "1010";
            head_cnt := 0;
            sta := 4;
         else
            ddio_h <= "1010"; ----0X55
            ddio_l <= "1010";
            head_cnt := head_cnt + 1;
        end if;
  when 4 =>           --发送目标地址(占用6个BYTE)(广播方式发送)
            if(da_cnt = 5)then
               ddio_h <= "1111";
               ddio_l <= "1111";
               sta := 5;
               da_cnt := 0;
            else
               ddio_h <= "1111";
               ddio_l <= "1111";
               da_cnt := da_cnt + 1;
            end if;
  when 5 =>           --发送源地址(占用6个BYTE)(??不确定是不是全0)
            if(da_cnt = 5)then
                ddio_h <= "0000";
                ddio_l <= "0000";
                sta := 6;
                sa_cnt := 0;
            else
                ddio_h <= "0000";
                ddio_l <= "0000";
                sa_cnt := sa_cnt + 1;
            end if;
        when 6 => ddio_h <= "1100";----发送数据长度(占用2个BYTE),64*3=192
                  ddio_l <= "0000";
                                 sta := 7;
        when 7 => ddio_h <= "0000";
                  ddio_l <= "0000";
                                 sta := 8;

       when 8 =>  sta := 9;  ----发送模拟数据
                  ddio_h <= "1100";
                  ddio_l <= "1100";
  when 9 =>       sta := 10;----发送模拟数据
                  ddio_h <= "1100";
                  ddio_l <= "1100";
  when 10 =>          ddio_h <= "1100";----发送模拟数据
                  ddio_l <= "1100";
                if(col_cnt = 63)then
                   col_cnt := 0 ;
                   if(row_cnt = 63)then
                      row_cnt := 0 ;
                      sta := 12;
                      p0tx_ctl <= '0';
                      p1tx_ctl <= '0';
                   else
                      row_cnt := row_cnt + 1;
                      sta := 3;
                   end if;
                else
                 col_cnt := col_cnt + 1;
                 sta := 8;
               end if;
  when 11|12=> null;
           ddio_h <= "0000";
           ddio_l <= "0000";
                         sram_rd_addr <="000000000000";
  when others => nu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方mac的crc校验打开了?

现在是接收方的PHY芯片,测不到数据及使能信号,估计发送方没做CRC,所以数据被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接收方的PHY芯片,测不到数据及使能信号,估计发送方没做CRC,所以数据被屏了 ...

很有可能 发送方的芯片应该是要配置一下 让他不要去管crc或者自己在算一次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