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定比单片机可靠?

楼主(2012-05-11):
我发现国内搞自动化设备的几乎有一个共识,“PLC比单片机可靠”,我看未必吧,现在国产低价PLC满大街都是,再说PLC本质上不还是个单片机实现的控制器嘛!
我看都是被一些水平很菜只是会编编程序的搞单片机的人搞怕了,以至于认为PLC一定比单片机可靠,现在市场上好多PLC都是国产所谓的兼容西门子或三菱,而且
有的还是冒牌的,用的人当然要越便宜越好,但是这种PLC搞出来的设备稳定性怎么样我表示怀疑,所谓比单片机可靠那更是搞笑了。
而且还有一种说法认为PLC比较通用,方便维护替换,我想说的是PLC这种东西能那么容易坏吗?PLC都可以坏了随便替换说明设备就是个垃圾设备,还指望能卖得好?

网友:
这个话你如果较真的话肯定是不够严谨的,但是实际上很多场合下这句话还是适用的!

网友:
大石头一定比黑色的沙子更黑?

网友A:
PLC是一个以CPU为核心包括外围电路的一个软硬件解决方案,单片机只是一个CPU,简单说是没法对比可靠性。单片机也需要外围电路才可以用于工业控制,这样事实上你需要对比的是这个控制器是谁设计的,是什么设计水平?也就是说整体电路的设计以及软件逻辑设计的水平对比,所以一般意义上,称之为PLC的在设计上可能要更专业更优秀一点。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PLC设计的电路比单片机设计的电路好在什么的地方?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你的题目是个伪命题,世事无绝对

网友:
价值也就是价格说明一切,其他的无需再争论

网友:
pLc是由单片机构成的,但别忘了严格测试,批量生产,国产的差距就在测试环节

网友:
plc是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个优秀工程师用几年的时间搞好的定型产品,单片机系统呢一般也就一个、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几天或者几个月搞出的特定产品,配件档次也不会相同,这就是差距吧

网友:
对于这个,我是这么认为的:单片机系统都是各个公司自己开发的系统,每个公司自己设计的都不一样,这样各种不同系统就会出现不同的bug。
而对于plc,对于某个品牌来说,也就只有那么一些型号,大家选择了同一钟型号,那么大家用的也就是相同的硬件系统,在测试、应用过程当中发现的bug经过逐步修改,也就会越来越完善。况且真正传统意义上的plc要成为一款成熟产品,是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测试(耐温、耐压、抗震。。。。。。),不行再重新设计,再测,再改,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推出市场(当然,目前国内层出不穷的plc列外)。
你说,plc能不稳定么?!当然,如果你公司的单片机系统也能做这些投入,那肯定也是很稳定滴

以上是个人愚见,欢迎扔砖

网友:
PLC(可编程控制器),硬件无非是单片机加周边信号采集驱动电路,只是软件上做的比较高端。
PLC与单片机不能等价,比如说机顶盒也是单片机核心加周边电路,你不能说机顶盒与单片机比较怎么怎么样。
PLC的采用的单片机并不一定高级,给你一个PLC中同型号单片机,你做的控制器很可能没有成品PLC可靠,这便就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
这根本木有啥可比性。即使比也不能拿山寨货做比较

网友B:
你让那些国产的PLC把西门子PLC有的那些认证先都做出再说。

网友:
单片机对设计着的要求更高,水平差点的人设计出来的东西就会不稳定。
plc应用相对简单,入门门槛低。

网友:
这完全是两码子事情嘛,没有可比性。
PLC只是单片机的子集,之所以PLC常被人说比单片机可靠,那是因为PLC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测试,但单片机形成的产品,很多公司是不会这么干的。

网友:
晕---------很晕啊----------

网友:
国产的那也叫PLC?

网友:
没有单片机(MCU)就没有PLC,稳不稳定要看设计人员。

网友:
这是刀与剑的区别,看是谁在用。高手可以出神入化,低手会伤及自己

网友:
可靠的PLC比不可靠的单片机系统可靠;可靠的单片机系统比不可靠的PLC可靠

网友:
这个事情没绝对吧,何况PLC不也是单片机系统吗/

网友:
PLC一定比单片机贵!

网友:
我们老师说
工业控制中用到的都是PLC,因为他比单片机可靠。(在那个环境下)
单片机主要用于电子行业吧~~

网友:
"品牌"PLC是贵妇,单片机则是少女.
使用者口味不同,选择不同.
有思想的俊男,会将少女升华为贵妇,这个过程中,要2个人一起努力.
平庸男,即使拥有了贵妇, 多少还是有些暴殄天物,很多的乐趣,他是不懂得,他只要IN/OUT.
猥琐男,不用说了.....他什么都不懂...

网友:
前腿肉一定比猪肉好吃?
酒一定比葡萄好喝?

网友:
我的毕业设计也是拿单片机开发了一套精简的控制系统,仿照PLC模型,有AI AO DI DO HSC 串口及以太网
通讯协议时MODBUS RTU及MODBUS TCP
实事求是的讲,我这套系统肯定不如西门子 三菱什么的稳定,毕竟我们这个团队这2年的功夫比不上别人大公司巨大的研发与资金的投入

所以我觉得本身PLC与单片机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 PLC是一个系统 而单片机是一个芯片
PLC可能需要靠单片机实现 而使用单片机做的系统 并不一定就能称得上是稳定可靠的PLC系统

网友:
LZ的命题是个伪命题
PLC是一个完整的模块式控制系统,可以用搭积木的方式“拼接”而成,其他的在软件中设置即可,硬件几乎是现成的,编程软件致力于简单化,梯形图的可读性很高,PID控制程序直接生成,让开发者不用花时间去研究算法,等等,而且经过厂家多年实验研究,在恶劣环境下的可靠性很高。
而MCU 需要外围电路的支持,需要布PCB板,MCU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与硬件设计及软件编写者的能力直接挂钩,用途较为单一,可移植性不高,而且对设计者能力要求较高。
其实这些都是浮云,真正让用户选择PLC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可靠性。。。。因为PLC多数都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而且国内在成套设备的设计时,对EMC往往不够重视,在强电磁干扰下,经常出现很多诡异的现象。。。对用户来说,耽误时间不能生产,就是在烧钱。
所以在工控领域PLC的应用要远远高于MCU

网友:
应该说plc就相当于C#,单片机相当于汇编。。。
汇编好不好,看个人水平。。。。但是C#。。。。。水平只是一部分。。。。

网友:
肯定可靠。。做PLC的厂家实力肯定不大多数搞单片机设计的硬件更可靠

网友:
大品牌的PLC肯定要比那些国产PLC可靠的,国产的PLC其实就是自己搞的单片机系统。

网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下:芯片一定比晶圆可靠?

网友:
用plc做项目的周期相对单片机要短些!单片机更适合量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让那些国产的PLC把西门子PLC有的那些认证先都做出再说。

我还真要给你纠正一个错误,国产PLC,还真把该做的认证都做了。

网友:
通过你的言语,就发现你对PLC并不了解。
我想请问楼主,你设计的产品,别说基本的隔离了。比如,产品的雷击浪涌,EFT ESD,该过的认证你都测试过没?这只是与硬件相关的
软件方面,请问楼主,你的各类异常处理都做过没?
比如,死机了做何种响应,你是否考虑过?部分设备出现异常,系统该如何做是最稳妥的。这些很多东西,PLC都做了,毕竟人家有很多年的技术底蕴,没事,建议楼主多看看西门子S300的PLC诊断相关吧。

网友:
看得我有点晕了,plc的核心器件cpu不就是单片机么?

网友:
PLC是一个成品,单片机是一个芯片,具体可靠那就要看谁在设计的基于单片机的控制板,估计大多数人设计的可靠性都低于PLC

网友:
我的理解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PLC更可靠。对于如果有相当丰富的电路设计经验的人,可靠性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真要给你纠正一个错误,国产PLC,还真把该做的认证都做了。

你举个例子,给个某国产PLC做过的认证的信息链接?而且什么叫做该做的?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认证需求。比如西门子的一个IO模块,F型号会通过一些高安全要求方面的认证,某个型号是通过铁路设施相关的认证,还有部分CPU会通过船舶方面的认证,国内哪个企业的产品线能比较完整地提供了这些需求?

网友(2012-06-22):
二者间哪边的开发者厉害,做出来的东西就更靠谱.不然没有可比性,词面太广泛了~~~

网友(2012-07-24):
长见识了,谢谢楼上才子们的高见!

网友:
pLc是由单片机构成的,但别忘了严格测试,批量生产,国产的差距就在测试环节 , 国产的差距就制版工艺 ,器件选择。

网友:
相当于品牌电脑和cpu谁更可靠,这是个伪命题。根本不是一类东西,不能比较。
PLC是(单片机+外围电路)中的一类,这类产品经过了严格的测试,是一类通用型产品。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是的,PLC是一个包括软硬件在内的较为成熟的系统(仿冒除外),单片机仅仅只是一个元件,所以说两者在这个时候不是同类无法比较.确实单片机经过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处理后确实可以做到稳定性较高,实用性和性价比在某些方面可以超过PLC.

网友:
我觉得没有可比性,单片机是元件,PLC是一个产品,用户不同!!

网友:
1. PLC是建立在单片机之上的产品,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2. 单片机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应用系统,从微型、小型到中型、大型都可,PLC是单片机应用系统的一个特例。
  3. 不同厂家的PLC有相同的工作原理,类似的功能和指标,有一定的互换性,质量有保证,编程软件正朝标准化方向迈进。这正是PLC获得 广泛应用的基础。而单片机应用系统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功能千差万别,质量参差不齐,学习、使用和维护都很困难。
最后,从工程的角度,谈谈PLC与单片机系统的选用:
  1.对单项工程或重复数极少的项目,采用PLC方案是明智、快捷的途径,成功率高,可靠性好,手尾少,但成本较高。
  2.对于量大的配套项目,采用单片机系统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优点,但这要有相当的研发力量和行业经验才能使系统稳定、可靠地运行。最好的方法是单片机系统嵌入PLC的功能,这样可大大简化单片机系统的研制时间,性能得到保障,效益也就有保证。

网友:
维护不等于就是换换元器件,比如排除故障 ,更改动作流程,PLC一般使用梯形图编程,即使中专生也能看的懂程序。这就是易维护

网友:
我们公司几乎全用我设计的单片机控制器,一年使用2000套以上,有PLC的外壳,用C语言编程,故障率也非常低的,现在的控制电路都很成熟,西门子PLC模块也经常坏的,特别是EM235等模拟量模块。自己设计的单片机控制器好处是:DI,DO,AI,AO都集成在一个模块里减小体积和成本,并且串口可以3个,满足监控需要,还可以扩大容量FLASH来保存历史数据,还可以具有DS18B20接口来检测温度等,这些都比PLC灵活。PLC的好处是使用方便,通用性好,不用找人设计,不怕硬件开发人员离职,适合小型工控公司的使用。稍大些的工控公司使用自己设计的单片机控制器非常有利于提高自己公司的技术含量,提高报价,并且减少成本。有问题可以进一步交流:w3154@163.com

网友:
单片机编程不欲plc方便

网友:
单片机的话,如果电路中有比较大功率的电器就很容易受到干扰,我试过打开电机的时候接近开关就亮了,前提是我没有碰接近开关

网友:
看到这个题目时,有那样想法只是因为楼主对PLC并不十分了解,更谈不上对工业自动控制有多少了解的了。

网友(2012-09-08):
PLC包括两个方面,硬件和软件,PLC的硬件已是经过验证的电路了,包括PCB板内,可以大批量生产;
而软件部分对于电气工程师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PLC的软件使用了简单指令编程,而且很适合电气工程师操作,
对于电气工程师而言,遇到的每个产品功能和要求都可能是不一样,而且也不是批量生产,很可能也需要在现象调试,
在电气控制系统当中,程序的升级,更新,以及程序的管理的简便显得犹为重要,这是单片机编程无法做到的。
更何况,单片机编程对工程师的要求高了许多,要设计专用控制器,首先是原理设计,系统结构设计,再是编写底层,
可想而,这对电气工程师这工作有多大,或者,这个技术部门还需要什么人,公司是不是还需要一个电子研发部,电子生产,元件采购;
如外协,除非特别的部分,也不太现实。

对于电子工程师而言,设计的产品对成本有要求,特别是批量产品,一些用PLC无法代替的专用产品也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验证才能上批量,
通常针对的控制系统也是固定的,程序版本也少,功能多样化,输入输出也有专用电路的情况,一个功能多样化的产品,用PLC是难以实现,关键因素-成本、功能

总结,对于电气工程师言,PLC是他们最好的选择,通常情况下,他们不用去分析PLC本身的电路以及器件的使用,他们更多是关注是什么PLC能实现他的要求,然后专心编好程序,至少他们认为,控制出了问题,他们都为会认为是程序存在问题;
而对于电子程师的我们而言,面对是功能多样化,或是简单,或是成本因素等多方面的考虑,以简洁、稳定的实现电路功能是他们的目标,而PLC做不到这一点,于是我们不断分析电路,学习芯片数据手册,熟悉各种开发环境,所以我们能设计出一套低成本稳定的电路,编出一套健壮的程序是我们目标。

网友:
不用和RZ儿童争辩

网友:
单片机系统出现的各种问题与设计者本身有很大关系,比如出现的容易受到干扰,不是单片机系统不稳定,而是设计才没有全面考虑抗干扰问题,我们很多同志在设计的单片机系统的电源部分没有作这方面处理,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修改,又是分析,又是测试,我们更多的是在分析和解决这个控制器问题,而电气工程师更多是分析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的实现。

不同的角度和环境让我们不同的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是一个以CPU为核心包括外围电路的一个软硬件解决方案,单片机只是一个CPU,简单说是没法对比可靠性。单 ...

同意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