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系统中开关器件控制正极好还是控制负极好?

楼主(2012-05-11):
   各位论坛高手,请问电源管理电路中,总开关是控制正极好还是控制负极好?  我的工况的24V 30A,准备用MOS管控制,如果想控制正极的话,必须用PMOS ,而PMOS 内阻大,电流小,而且贵。请问各位如何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
>> 如果想控制正极的话,必须用PMOS

那不一定。如果你有办法弄到一个34V或更高的电压, ,电流只需数拾mA, 便可以使用NMOS控制24V正极。

网友:
控制正极好
虽然这样NMOS驱动电路会较为复杂
但 系统接地电阻降低 这样在负载电流波动时不会在地平面上产生噪音

楼主:
如果控制正极,而且又必须用NMOS,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呢

楼主:
或者有没有 推荐的 稳定的升压电路 或者模块?

网友:
9V电池, 双光耦。 一个用来打开, 一个用来关闭, 一个9V电池可用一年以上。

楼主:
MOS驱动芯片是不是能办到这一点?

楼主:
1年不行啊,不符合设计要求,有没有可靠的电路,或者模块,芯片 推荐下呢,谢谢咯!

网友:
1年是估计出来的, 由每天开关次数决定。 9V每开一次或关一次电流用4mA, 为时100mS, 中间不消耗电能。但这是旁门左道, 实用但不能用於生产上。

楼主:
那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控制正极,而且又必须用NMOS,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呢

做个或买个24输入,12V输出隔离电源,就可以用NMOS控制正极了,接的24V电源别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好办法?

有这样的驱动IC,比如IR2117,但是这种IC一般是自举升压的方式,不能做到100%占空比。成本不是很严格的话,您可以使用一个小功率的boost芯片先将电压升上去

楼主:
有什么好用的BOOT芯片吗。负载没啥要求。但是要求外围器件尽可能少,谢谢!

网友:
你过你的开关频率很低的话可以这么做:用一个信号源比如LM555驱动一个变压器,变压器副边做整流滤波后的电源接NMOS的GS极。需要打开的时候555工作,不需要打开的时候555不工作即可。555频率可以高一些,变压器用小的铁氧体高频磁芯或磁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