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X JTAGICE/mkII调试器固件更新[2012/05/11]

楼主(2012-05-11):
1. SWDICE_mkII_studio4_V1.1 - 支持AVRStudio4 and IAR
    更新说明:完善对mkII协议的兼容
   下载地址: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 ... II_studio4_v1.1.rar

2. SWDICE_mkII_studio5_V1.1 - 支持AVRStudio5/6 and IAR
   更新说明:增加了对AVRStudio6的支持
                  优化了调试设备枚举的速度。
 下载地址: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 ... II_studio5_v1.1.rar

建议:
      1. 使用IAR的用户, 建议更新至SWDICE_mkII_studio5_v1.1
      2. 使用AVRStudio5、6的用户, 请更新至SWDICE_mkII_studio5_v1.1
      3. 使用AVRStudio4的用户, 可以选择更新至SWDICE_mkII_studio4_V1.1, 但需要注意此版本暂时
          不能完美支持高级(C/C++)语言单步, 但支持在反汇编模式下单步。

建议用户使用IAR, 或AVRStudio5/6作为开发工具。

网友:
啊,怎么又更新了,有点乱了。早上刚升1.0,仿真或下载程序均没有反应,貌似程序没下进去。晚上再试试1.1吧,我用的Studio4.

网友:
试过了,IAR选JTAG MK2可以调试。

接口是USB。

网友:
晚上试试,但是就是怕电脑中病毒,更新过程中挂掉就不爽了

网友:
这个应该置顶啊,怎么有个5月10号的在他上面

网友A:
奇怪了 为啥每次都会有这个提示的?

网友:
这个看着真的很不错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 为啥每次都会有这个提示的?

我的也是这样,点否就可以用了,但是每次都要点,比较麻烦,仿真下载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点否就可以用了,但是每次都要点,比较麻烦,仿真下载都是这样。 ...

是的,不知道5和6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C:
固件更新以后驱动是哪个呀?怎么接上去说没找到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更新以后驱动是哪个呀?怎么接上去说没找到驱动?

貌似我的驱动就第一次装了,以后都是自动安装,插上等一下就说安装成功可以使用了。

网友:
MKII
是STUDIO带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知道5和6是不是也这样

请下载适合你当前软件版本号的MKII固件,这样就不会有你所说的提示了。

网友:
更新固件为SWDICE_mkII_studio5_v1.1之后,有时候点击调试按钮就立即全速运行了,无需按运行按钮,求解?
更新固件后的调试器,每次退出调试,都会发现电脑叮咚响了两下,貌似是调试器与电脑断开连接,然后又重新识别?

网友D:
有没有硬件原理图啊,是不是随便找个JTAG ICE的原理图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硬件原理图啊,是不是随便找个JTAG ICE的原理图就可以啊??????????? ...

你只有芯片没有仿真器吗?资料官网都有,自己下载就是了。

网友:
是不是原来的JTAGICE(新唐那个)升级了这个程序就从JTAGICE变成MKI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有芯片没有仿真器吗?资料官网都有,自己下载就是了。                                            ...

好的 下载看看

网友:
文档资料太少了

网友:
更新固件为SWDICE_mkII_studio5_v1.1之后,有时候点击调试按钮就立即全速运行了,无需按运行按钮,求解?
更新固件后的调试器,每次退出调试,都会发现电脑叮咚响了两下,貌似是调试器与电脑断开连接,然后又重新识别?不知道是否是固件问题,请问最近有无更新固件?

网友E:
请问各位,这个固件怎么升级呀!本人入门级,现在编程器出问题了,想升级一下固件试试看看能不能搞定!请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各位,这个固件怎么升级呀!本人入门级,现在编程器出问题了,想升级一下固件试试看看能不能搞定!请指 ...

短接跳线,插到电脑上,电脑提示出现一个U盘,把新固件复制到U盘就行

网友E:
.titrwh,您好,你可以给解释一下详细的步骤吗?我的编程器是avr JTAGICE MKII.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titrwh,您好,你可以给解释一下详细的步骤吗?我的编程器是avr JTAGICE MKII.  谢谢

还要怎么详细?用一个导体短接跳线,插到电脑USB口上,电脑提示出现一个U盘,把新固件复制到U盘就行,就像复制东西到普通U盘一样操作。

网友:
谢谢您,明白了,我查了一下跳线号,连结好后,就OK了!

网友(2012-06-21):
   能否让 LGT8X JTAGICE/mkII 兼容AVR的芯片。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2-07-24):
你好,我的是老版的JTAG,win7旗舰版操作系统,安装了最新的固件SWDICE_mkII_studio4_V1.1,使用AVRStudio4,安装完后,重新插上USB,提示驱动安装失败,应该安装哪个驱动?

网友:
已经搞定了,在这里提示大家安装AVRStudio4、5、6时一定要安装那个USB设备驱动,否则之后你使用或升级LGT_JTAG 时就会出现安装驱动失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