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公式原来这么简单,卡尔曼滤波在单片机上面实际应用,转

楼主(2012-05-11):
很形象的卡尔曼滤波的原理说明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4930-1-1.html

#ifndef _KALMAN_H_
#define _KALMAN_H_

extern  KalmanGain;//  卡尔曼增益
extern  EstimateCovariance;//估计协方差
extern  MeasureCovariance;//测量协方差
extern  EstimateValue;//估计值
extern void KalmanFilterInit(void);
extern      KalmanFilter(   Measure);
#endif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ath.h"

  KalmanGain;//  卡尔曼增益
  EstimateCovariance;//估计协方差
  MeasureCovariance;//测量协方差
  EstimateValue;//估计值

void KalmanFilterInit(void);

extern    float  KalmanFilter(float   Measure);

void KalmanFilterInit(void)
{
EstimateValue=0;

EstimateCovariance=0.1;
MeasureCovariance=0.02;

}

KalmanFilter(   Measure)
{

//计算卡尔曼增益
KalmanGain=EstimateCovariance*sqrt(1/(EstimateCovariance*EstimateCovariance+MeasureCovariance*MeasureCovariance));

//计算本次滤波估计值
EstimateValue=EstimateValue+KalmanGain*(Measure-EstimateValue);
//更新估计协方差

EstimateCovariance=sqrt(1-KalmanGain)*EstimateCovariance;
//更新测量方差
MeasureCovariance=sqrt(1-KalmanGain)*MeasureCovariance;
//返回估计值
return EstimateValue;
}

转自http://blog.163.com/tianjunqiang ... 119201131314343274/

网友:
从上班就开始听说卡尔曼一直没见过,哈哈

网友:
mark!正准备搞呢

网友:
还是浮点运算啊

网友A:
单片机执行,够呛吧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
mark,过两天搞起

网友:
只知道这是个预测模型,由于太复杂一直没有弄懂,得好好研究下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
我用软件模拟了一下上面的代码,发现几个公式有点问题,首先是卡尔曼增益,好多资料上说是
KalmanGain=sqrt(EstimateCovariance*EstimateCovariance/(EstimateCovariance*EstimateCovariance + MeasureCovariance*MeasureCovariance));
其他几个公式感觉也有问题,还在验证中,有没有已经验证成功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这是哪门子卡尔曼 也就是个互补滤波

网友(2012-11-24):
互补滤波......................

网友:
卡尔曼是什么呀。适用于何处?

网友:
认真学习 单片机完全可以跑起来 我确定。。

网友:
建议看看现代控制理论或者随机信号处理一类的书吧,这个貌似有点……

网友:
还没用过,先留个脚印!
多谢楼主!

网友:
到底是kalman还是互补啊

网友:
互补滤波,鉴定完毕,卡尔曼滤波的融合系数是通过对噪声的观测得到的。互补滤波是人为设定的,这个程序里融合系数是人为设定的。

网友:
还是没懂

网友:
很多人都不知道kalman滤波的作用,我觉得其实就是讲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输出转换成角度,至于用什么kalman,balance,average看自己的处理器是否给力了

网友:
顺便说下,如果楼下认为我有错误,欢迎讨论,我不保证我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保证一定给大家一个正确的交代

网友:
找到一个帖子,讲到互补滤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3125-1-1.html

网友:
是个1维的卡尔曼滤波,他有更新协方差阵和观测噪声阵。

网友B(2013-01-19):
这个不科学啊

因为 代码 41 行的计算卡尔曼增益结果必然是在0到1之间的,很简单,Ec 拿到根号里面,公式变形后的分子小于分母且都分子分母同为正
所以 代码 47 49 行的更新协方差的结果必然是 Ec 和 Mc 越来越小,最终趋向 0

都变成0了,那公式还怎么用?!

另外没看懂更新协方差的算法,抛开计算精度的问题,Ec 和 Mc 都是同时分别乘以(1-Kg)有什么用?Kg根本不会变嘛!

网友:
还是顶一下,留作备用

网友(2013-03-03):
Mark,有没有已经验证成功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很好的资源,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科学啊

因为 代码 41 行的计算卡尔曼增益结果必然是在0到1之间的,很简单,Ec 拿到根号里面,公式 ...

兄台 这个是简单的卡尔曼,只能用一次的。

真正的卡尔曼,需要一个动态响应方程。或者说变化量。
单变量高速卡尔曼作用不大。

网友:
这个必须赞一个啊。NB楼主

网友:
用手机记号一下

网友(2013-04-15):
有试过做成四维的卡尔曼滤波器吗?感觉用在stm32f3上跑不太起来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2013-11-05):
没想到看到了自己的程序。
当时做的时候是为了滤除采集到的波形的小尖刺,找了一个牛叉师兄的论文,里面发现了卡尔曼滤波器抽离成一维的滤波器公式。
由于单片机字长限制,也出现了两个系数很快衰减到0,单片机无法表示的数,因此我就设定了一个阈值,当这俩系数小到那个阈值的时候就重新给他们赋初值。我搞东西丢三落四,怕找不到这个程序了就贴了博客上了~~,由于时间久远,记得滤波效果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网友:
以后用得着!

网友:
mark  套公式原来这么简单,卡尔曼滤波在单片机上面实际应用,转

网友(2014-03-21):
我看了好多卡尔曼的论文,现在终于明白一些道理了,但是要落实的话还是有点难,但是性能好的话也不错的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wo还不明白加速度为什么能和陀螺仪的数据相融合。。

网友(2015-07-07):
贴子很不错,收藏备用了!

网友(2017-01-03):
学习了,通俗易懂的东西

网友:
贴子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卡尔曼滤波,速度马克备用,多谢楼主

网友(2017-02-25):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执行,够呛吧

只有不好的算法,一般AVR单片机也能够执行,只要程序优化的好

网友:
mark,标记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
上学的时候没有认真,现在看都看不懂了

网友:
运行算过程都是典型的浮点运行算,直接把程序放在MCU中运行不合理。大体估计了一下时间,2812级的单片机运算时间应该在100微妙左右。

网友:
搞传感器和四轴姿态融合的可以用上哦!帮顶上去!

网友(2017-03-31):
感觉不全对, EstimateCovariance;//估计协方差
  MeasureCovariance;//测量协方差
没有更新

网友(2018-02-05):
卡尔曼滤波 make

网友(2019-05-10):
收藏备用,经典的PID

网友(2019-12-17):
Mark,卡尔曼滤波器C语言实现。

网友:
一般来说,最好配上原始波形和滤波后的波形的对比图比较好,方便看效果。

8位单片机一样可以使用,速度没有问题。

网友:
卡尔曼滤波,学习一下

网友:
卡尔曼滤波

网友:
卡尔曼还是互补滤波器? 反正都能用

网友(2021-08-28):
有人测试效果了吗?

网友:
不错,效果看49楼

网友C(2022-04-18):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科学啊

因为 代码 41 行的计算卡尔曼增益结果必然是在0到1之间的,很简单,Ec 拿到根号里面,公式 ...

我用楼主的代码。验证了你的结论;刚开始效果还是有的,时间长了卡尔曼增益变为0,就没用了。。。
怎么解决还在思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楼主的代码。验证了你的结论;刚开始效果还是有的,时间长了卡尔曼增益变为0,就没用了。。。
怎么解 ...

好像49楼有注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49楼有注释。哈哈

嗯,谢谢啦,没注意看;
测试了,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