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的时候电压波形基本不变,但是数值一直往上升

楼主(2012-05-11):
proteus仿真的时候电压波形基本不变,但是数值一直往上升
就是正弦波 基本的波形不变
最大最小值在变,一直往上升,最大最小值的差值没有变化
比如说一开始是0到3.3V,但是过一会之后就成了1.2v到4.5V的正弦波
改变电路中电容的取值也不能解决
示波器的A 可以得到-3.3V到+3.3V的电压
但是 B那里的波形往上升的比较快
谁能帮忙解决一下啊?
谢谢~~这个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
将通道A设置为DC(直流耦合)即可。
因为通道B已经设置为DC耦合了,所以,其波形较快地达到了稳定。

还需适当调整触发电平,使得波形稳定到所需的相位角上,便于观察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
将通道A设置为DC(直流耦合)即可。
因为通道B已经设置为DC耦合了,所以,其波形较快 ...

A通道前方部分电路是为了得到—3.3V到+3.3V的电压
选择AC的时候可以得到-3.25到+3.25的电压波形形状不变 但是 数值变为—8.5到-14.75了

B通道电压波形过一会之后形状就不是正弦的了……

在一段稳定的正弦波之后就会出现突变,然后又恢复稳定(是电路问题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
将通道A设置为DC(直流耦合)即可。
因为通道B已经设置为DC耦合了,所以,其波形较快 ...

是不会用proteus~自己就对着软件自己搞的
大部分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
将通道A设置为DC(直流耦合)即可。
因为通道B已经设置为DC耦合了,所以,其波形较快 ...

我所说的上升比较快是说 正弦波的 最大最小值
在变化  本来最大是3.3V的  再后来就到会一直往上升  图中 在测量的时候是4V 过了一会就比4V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