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ttX 6.17 发布,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

楼主(2012-05-11):
NuttX 6.17 增加对 Calypso CPU 的支持,增加 NxConsole,扩展对 STMicro STM32 和 Microchip PIC32 平台的支持.

Nuttx 是一个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RTOS),它有一个小巧是在微控制器的环境中使用。这是完全可扩展,从小型(8位)至中型嵌入式(32位)系统。它的目的还在于要完全符合标准,完全实时,并完全开放。

网友:
额,看到可以支持ARM9、ARM7、M3。。。到AVR、51,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最近OS井喷了。
有没有更详细的介绍,或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OS井喷了。
有没有更详细的介绍,或网站。。。

http://nuttx.sourceforge.n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OS井喷了。
有没有更详细的介绍,或网站。。。

井喷个啥,NuttX早就有了,不过是被楼主发到这里罢了,

不得不佩服老外专注的精神,NuttX的品质与对标准的完成度都相当高。

网友:
写操作系统其实蛮有意思的,没啥目的,就是写而已
另外想请问楼主一个和技术不太相关的问题,刚才看了下代码,留意了一下注释风格,但很好奇为什么
/*********** ... *************
* ...
* ...
*********** ... *************/
一行是78个字符而不是80个字符或者其它呢?

网友C:
80个已经满了,你无法确认后面还有没有。少写一两个则可以确认。
我一般都少写一两个,具体多少个没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个已经满了,你无法确认后面还有没有。少写一两个则可以确认。
我一般都少写一两个,具体多少个没在意。 ...

因为在linux下,i默认的vimi编辑器的宽度是80

网友:
OS好多啊!看了一下介绍,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井喷个啥,NuttX早就有了,不过是被楼主发到这里罢了,

不得不佩服老外专注的精神,NuttX的品质与对标准 ...

这个操作系统用资料好少,用的人也少。

网友:
以前看过,但好像要在linux下面编译,就没多看

网友:
好多系统啊,都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
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资料太少,不好学习

网友(2012-06-27):
      C5471 (ARM7)  The build for this ARM7 target that includes most of the OS features and a broad range of OS tests. The size of this executable as given by the Linux size command is (3/9/07):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53272     428    3568   57268    dfb4 nuttx

      DM320 (ARM9) This build for the ARM9 target includes a significant subset of OS features, a filesystem, Ethernet driver, full TCP/IP, UDP and (minimal) ICMP stacks (via uIP) and a small network test application: (11/8/07, configuration netconfig, apps/examples/nettest)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49472     296    3972   53740    d1ec nuttx

      Another build for the ARM9 target includes a minimal OS feature set, Ethernet driver, full TCP/IP and (minimal) ICMP stacks, and a small webserver: (11/20/07, configuration uipconfig, apps/examples/uip)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52040      72    4148   56260    dbc4 nuttx

      87C52 A reduced functionality OS test for the 8052 target requires only about 18-19Kb:

      Stack starts at: 0x21 (sp set to 0x20) with 223 bytes available.

      Other memory:
         Name             Start    End      Size     Max
         ---------------- -------- -------- -------- --------
         PAGED EXT. RAM                         0      256
         EXTERNAL RAM     0x0100   0x02fd     510     7936
         ROM/EPROM/FLASH  0x2100   0x6e55   19798    24384

加好基本网络配置也才 40-50KB ,很强大啊 。。。

网友:
这个很强大,就是要在linux下玩,太折腾了!

网友(2013-09-10):
资料感觉不少呀!比RTT的帮助文件还多。

版本都更新到这多了。老外真是专注啊!

准备尝试用用。

网友(2014-01-09):
就是没有一个全一点的资料,恼火中啊

网友:
来发一个相关资源的网址
http://sourceforge.net/p/nuttx/git/ci/master/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