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不是说电源的内阻接近无穷大..."这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11):
在网上看到了这句话"恒流不是说电源的内阻接近无穷大,而是"动态电阻"接近无穷大";

大侠详细的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动态电阻 = delta V / delta I. 由于电流恒定,delta I几乎为零,但是delta V可以随负载要求变化。所以一个有值量除以一个零值量,结果是无穷。

电源的绝对内阻接近无穷大的话,是无法输出功率的,都被内阻消耗了。所以“恒流不是说电源的内阻接近无穷大”。

网友:
理想恒流源内阻无穷大的同时,输出电压也可以无穷大。

楼主:
2楼大侠说的真好;
3楼能否画出等效电路图,用公式解释一下呢?

网友B:
恒流源已经是一个电路分析的基本单位,不能再分解。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学习过 电路分析基础? 如果没有,建议看看。

网友:
对于理想恒流源来说,无论接的负载是什么,它都能输出一个恒定的电流。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在用三极管搭芯片的时候,电路可以用直流通路来求静态工作点,用交流通路来求交流信号的增益、阻抗等。
这个时候恒流源电路对直流电路来说,内阻较小;对交流同路来说,内阻极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动态电阻 = delta V / delta I. 由于电流恒定,delta I几乎为零,但是delta V可以随负载要求变 ...

一个有值量除以一个零值量不是除以零无意义么?

算虚数的话,动态电阻 = ΔV * ΔI^(-1)
若 ΔI = 0 则 ΔI^(-1) = 0
动态电阻 = ΔV * ΔI^(-1) = ΔV * 0 = 0

网友:
例如在三极管放大电路中.交流分析中.动态内阻无穷大.直流分析时电阻为两端电压除以电流.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学习过 电路分析基础? 如果没有,建议看看。

我看过,可能不太熟;

我只是对你三楼说得那句话不太理解;照你的那句话是不是可以理解如果内阻不是无穷大,输出电压也不可能达到无穷大;

那个内阻无穷大为什么输出电压即可以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已经是一个电路分析的基本单位,不能再分解。

我只是想让您把恒流源,内阻,负载都画上,用公式给我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有值量除以一个零值量不是除以零无意义么?

算虚数的话,动态电阻 = ΔV * ΔI^(-1)

"若 ΔI = 0 则 ΔI^(-1) = 0"不对吧?
0^(n) = 0只有在  n >=0的条件下成立。
而0^(-1) = 1/0 = ∞。

网友:
“除以零无意义”是初等数学的概念,高等数学里的极限计算就用到1/0 = ∞的法则。

网友:
相似的还有其他法则,如:
1/∞ = 0;
0/0 = 0 or 1 or k or ∞;
∞/∞ = 0 or 1 or k or ∞.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深究过。

附图是从电路分析截取的关于恒流源的定义。

理想恒流源内阻为无穷大 是由 实际电流源 到 理想电流源 理想化的过程中推导出来的:
以图1-22分析,负载电流 I = Is-U/Ro,内阻Ro越小,负载获得的电流I越小;内阻Ro越大,负载获得的电流I越大;当Ro趋于无穷大的时候,负载获得的电流I=Is。

网友:
这样解释吧 恒流源交流阻抗无穷大

网友:
看来都错误的理解了恒流源内阻。。。

对于一个理想的恒流源来说,负载的变化不会引起输出电流的变化。但对于一个实际的恒流源,不仅仅有并联形式的内阻也有串联形式的内阻,从恒流源特性上考虑,串联形式的电阻可以不考虑。于是可以表示成这样:

这好像已经不必写等式了。“恒流不是说电源的内阻接近无穷大” 是错的。

网友D:
红线是电阻,斜率到垂直,就是无穷大,但仍然要过原点。
粉线是恒流源,不通过原点。
从这点上讲,应该修正LZ的原话,改为:“恒流源不仅指电源的内阻接近无穷大,而且其无论负载内阻如何都会向负载注入恒定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有值量除以一个零值量不是除以零无意义么?

算虚数的话,动态电阻 = ΔV * ΔI^(-1)

- -!
亲,这个微积分基本的微元的意识啊.趋向于0,不是等于0.

楼主:
从hecat和花生大侠的图只是说明内阻无穷大,电流会尽可能流向负载,

那么三楼的那句话并没有证明出来;

只要内阻无穷大输出电压就能无穷大?也就是三楼那句话对么???

网友:
恒流源的输出电压不由恒流源自己决定,是由外部电路决定。

如果理想恒流源开路,也就是说外部负载电阻为无穷大,理想恒流源为了维持固定的Is,必须输出无穷大的电压才能维持这个Is。

楼主:
我的意思是恒流源有没有那个能力?

不说理想说实际:也就是只要我把内阻做得无穷大,恒流源就有输出很大电压的能力??

我想三楼那句话不对吧?内阻无穷大也只能说明电流会尽可能流向负载,而不会跟输出电压扯上联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线是电阻,斜率到垂直,就是无穷大,但仍然要过原点。
粉线是恒流源,不通过原点。
从这点上讲,应该修 ...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这是在其他论台上看到的一句话,是个版主说得;

我也很纳闷怎么和动态电阻扯上联系了??

网友:
现实的电源,无论恒流还是恒压,输出最高电压会受供电的限制,当然不可能到无穷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恒流源有没有那个能力?

不说理想说实际:也就是只要我把内阻做得无穷大,恒流源就有输出很大电压 ...

问题就在于,你做不出无穷大的内阻,这就是实际.

网友:
该内阻是等效内阻。
比如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就是一个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