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51,自己写的LED灯程序,希望和大家交流,互相学习

楼主(2012-05-11):
初学51,自己写的LED灯程序,希望和大家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A:
你最好注明一下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注明一下功能

是啊,最希望这类分享的帖子,如果有附件,能大概介绍一下附件内容的细节。

网友C:
顶一个,再接再励!

网友:
有神马效果??彗尾??触摸感应?手指灵动?

网友:
/***************************************************************************************************
*AT89C52RC单片机操作8个led灯
*菜鸟一号
*2012.5.8
****************************************************************************************************/
#include<reg52.h>
//sbit LED=P2^0;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delay(uInt);            //the function to delay for a moment
void BothToMid();
void MidToBoth();
void LeftToRight();
void RightToLeft();
void Lighter();
void Darker();
/************************************************main()********************************************/
void main()
{
  void BothToMid();
  void MidToBoth();
  void LeftToRight();
  void RightToLeft();
  void Lighter();
  void Darker();
  while(1)
  {

    BothToMid();
    MidToBoth();
        LeftToRight();
        RightToLeft();
        Lighter();
        Darker();
        delay(500);

  }
}
/*************************************************
*function: delay for a moment
*input:    time     type:unsigned int
*output:   none
**************************************************/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
  uChar j;
  for(i=0;i<time;i++)
     for(j=0;j<125;j++);
}
/**************************************************
*function: let the led light from left to right one by one
*input:    none
*output:   none
***************************************************/
void LeftToRight()
{
    uChar i;
    uChar temp=0xfe;
        for(i=0;i<8;i++)
        {
         P2=temp;
         temp=(temp<<1)|1;
         delay(500);
         }
}
/**************************************************
*function: let the led light from  right to left one by one
*input:    none
*output:   none
***************************************************/
void RightToLeft()
{
    uChar i;
    uChar temp=0x7f;
        for(i=0;i<8;i++)
        {
         P2=temp;
         temp=(temp>>1)|0x80;
         delay(500);
         }
}
/***************************************************
*function: let the led light from both edge to middle one by one
*input:    none
*output:   none
****************************************************/
void BothToMid()
{
  uChar temp[4]={0x7e,0xbd,0xdb,0xe7};
  uChar i;
  for(i=0;i<4;i++)
  {
    P2=temp[i];
        delay(1000);
  }
}
/****************************************************
*function: let the led light from middle to both edge one by one
*input:    none
*output:   none
*****************************************************/
void MidToBoth()
{

  uChar temp[4]={0xe7,0xdb,0xbd,0x7e,};
  uChar j;
  for(j=0;j<4;j++)
  {
    P2=temp[j];
        delay(1000);
  }
}
/*****************************************************
*function :wait for a moment to let the led become lighter or darker
*input: timer   type:unsigned char
*output: none
*******************************************************/
void delay1(uChar timer)
{
  uChar i;
  while(timer--)
  {
   for(i=0;i<1;i++);
  }
}
/******************************************************
*function:let the led become lighter and lighter
*input:none
*output:none
********************************************************/
void Lighter()
{
void delay1(uChar);
uChar maxNum;
uChar timer;
unsigned char j;
P2=0xff;
maxNum=250;
timer=0;

for(j=0;j<maxNum;j++)
{
   timer++;
   delay1(timer);
   P2=0xff;
   timer=~timer;
   delay1(timer);
   P2=0x00;
   timer=~timer;

}
}
/*********************************************************
*function:let the led become darker and darker
*input:none
*output:none
**********************************************************/
void Darker()
{
void delay1(uChar);
uChar maxNum;
uChar timer;
unsigned char j;
P2=0x00;
maxNum=250;
timer=0;

for(j=0;j<maxNum;j++)
{
   timer++;
   delay1(timer);
   P2=0x00;
   timer=~timer;
   delay1(timer);
   P2=0xff;
   timer=~timer;

}
}

楼主的代码格式还是很好看的~~~

网友:
楼主初学51就能写出这样的程序,看来c语言功底不浅啊!程序格式也很到位....我很好奇楼主是在学51看那些比较好的资料啊

网友D:
楼主最后那两段使LED渐亮渐灭的代码很巧啊,学习了不少。

网友:
多思考,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最希望这类分享的帖子,如果有附件,能大概介绍一下附件内容的细节。 ...

赞同!!!顶你!

网友:
/***************************************************************************************************
*AT89C52RC单片机操作8个led灯
*菜鸟一号
*2012.5.8
****************************************************************************************************/
#include<reg52.h>
//sbit LED=P2^0;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delay(uInt);            //the function to delay for a moment
void BothToMid();
void MidToBoth();
void LeftToRight();
void RightToLeft();
void Lighter();
void Darker();
/************************************************main()********************************************/
void main()
{
  void BothToMid();
  void MidToBoth();
  void LeftToRight();
  void RightToLeft();
  void Lighter();
  void Darker();
  while(1)
  {

    BothToMid();
    MidToBoth();
        LeftToRight();
        RightToLeft();
        Lighter();
        Darker();
        delay(500);

  }
}
/*************************************************
*function: delay for a moment
*input:    time     type:unsigned int
*output:   none
**************************************************/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
  uChar j;
  for(i=0;i<time;i++)
     for(j=0;j<125;j++);
}
/**************************************************
*function: let the led light from left to right one by one
*input:    none
*output:   none
***************************************************/
void LeftToRight()
{
    uChar i;
    uChar temp=0xfe;
        for(i=0;i<8;i++)
        {
         P2=temp;
         temp=(temp<<1)|1;
         delay(500);
         }
}
/**************************************************
*function: let the led light from  right to left one by one
*input:    none
*output:   none
***************************************************/
void RightToLeft()
{
    uChar i;
    uChar temp=0x7f;
        for(i=0;i<8;i++)
        {
         P2=temp;
         temp=(temp>>1)|0x80;
         delay(500);
         }
}
/***************************************************
*function: let the led light from both edge to middle one by one
*input:    none
*output:   none
****************************************************/
void BothToMid()
{
  uChar temp[4]={0x7e,0xbd,0xdb,0xe7};
  uChar i;
  for(i=0;i<4;i++)
  {
    P2=temp[i];
        delay(1000);
  }
}
/****************************************************
*function: let the led light from middle to both edge one by one
*input:    none
*output:   none
*****************************************************/
void MidToBoth()
{

  uChar temp[4]={0xe7,0xdb,0xbd,0x7e,};
  uChar j;
  for(j=0;j<4;j++)
  {
    P2=temp[j];
        delay(1000);
  }
}
/*****************************************************
*function :wait for a moment to let the led become lighter or darker
*input: timer   type:unsigned char
*output: none
*******************************************************/
void delay1(uChar timer)
{
  uChar i;
  while(timer--)
  {
   for(i=0;i<1;i++);
  }
}
/******************************************************
*function:let the led become lighter and lighter
*input:none
*output:none
********************************************************/
void Lighter()
{
void delay1(uChar);
uChar maxNum;
uChar timer;
unsigned char j;
P2=0xff;
maxNum=250;
timer=0;

for(j=0;j<maxNum;j++)
{
   timer++;
   delay1(timer);
   P2=0xff;
   timer=~timer;
   delay1(timer);
   P2=0x00;
   timer=~timer;

}
}
/*********************************************************
*function:let the led become darker and darker
*input:none
*output:none
**********************************************************/
void Darker()
{
void delay1(uChar);
uChar maxNum;
uChar timer;
unsigned char j;
P2=0x00;
maxNum=250;
timer=0;

for(j=0;j<maxNum;j++)
{
   timer++;
   delay1(timer);
   P2=0x00;
   timer=~timer;
   delay1(timer);
   P2=0xff;
   timer=~timer;

}
}
这代码格式挺好的,细节很重要啊,相信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注明一下功能

谢谢,我下次一定注意,把注释写的详细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下次一定注意,把注释写的详细一点。

我说的不是注释,是你发的帖子里直接说明你的led灯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注释,是你发的帖子里直接说明你的led灯是什么效果

哦!明白了,下次一定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再接再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那两段使LED渐亮渐灭的代码很巧啊,学习了不少。

过奖了,我也是别人教的,多吸取别人的东西进步会快一点。

网友:
不错,代码看的很舒服…注释很重要,我自己写的放个几个月我自己都不知道啥意思了。

网友:
楼主 以后写程序时候 程序内忌讳出现Delay字样,Delay时主程序停下来什么也不执行光等待了,你这只是个灯,要是在加上别的东西部麻烦了,程序什么事也不做了光停下来了。

网友:
楼主的程序写的还是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