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V升压到36V用什么办法最简单可靠?

楼主(2012-05-11):
如题 请问24V升压到36V用什么办法最简单可靠?  我驱动MOS管 负载很小,估计10MA就够了,但是要求电路可靠,而且自身空载功耗越低越好。非常感谢!

网友:
电荷泵,需要一个方波

楼主:
有现成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芯片吗

http://www.ourdev.cn/thread-1120867-1-1.html您看看这个帖子,vivalte的,你取其中的上臂驱动电路就行了,使用一个555产生方波,将电压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