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编译器的include目录加到source insight?

楼主(2012-05-11):
如何把编译器的include目录加到source insight?

网友A:
菜单:
project->Add and Remove Project Files
在<File Name:>那里直接输入"C:\"之类的盘符,回车
然后在Directory那里鼠标选择文件夹,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
project->Add and Remove Project Files
在那里直接输入"C:\"之类的盘符,回车

怎么把头文件的如下内容也能在源文件中自动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