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调用的时候,自动退出!

楼主(2012-05-11):
我在调用子程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自动返回,条件不满足的时候都自动退回来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调用子程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自动退出来;
求解啊!!!!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分析一下....
会不会因为循环嵌套太多,系统才会自动返回啊?我的都是按键检测程序,最多的嵌套有四层...
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这样基本是处于一种无从下手盲目瞎猜的状态.
1.用仿真器.
2.用LED或者通过串口打印消息.
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是先确认退出位置再确定退出条件.
调试程序不能靠瞎猜,必须精益求精,寻根问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