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t2046控制的tft,触摸有干扰,软件上有什么好办法么?

楼主(2012-05-11):
请教各位同仁,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提高触摸屏的触摸精度么?

网友:
把触摸的ADC的AVDD和AVSS单独隔离。

楼主:
谢谢你  这是重硬件上处理,软件上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A(2012-10-27):
比较简单的是:取两个数据判断他们之间的差值是不是相差太大,相差太大则舍去,符合允许的范围就保留数据

网友(2013-03-30):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是:取两个数据判断他们之间的差值是不是相差太大,相差太大则舍去,符合允许的范围就保留数据 ...

请问有没有没xpt2046的驱动程序

网友:
参考下这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37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