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跨时钟域满空判断

楼主(2012-05-11):
异步FIFO有两个时钟,呢么这个应该怎么设置?怎么判断满,短短的应该是Read里的满还是Write里的满,空又该怎么判断呢?还有那个计数的usedw应该判断哪个呢?望大神解答.

网友:
这个具体可以看文档,空满信号是FIFO核自动产生的

网友:
我这有个教程

网友:
这个资料得学习学习,刚开始接触啊,谢了

网友:
既然调用IP 那么空满信号就不是它自己产生的了。

网友:
确实是自己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