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hx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2012-05-11):
pl2303hx无法接收数据,但是可以发送,求解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先测试自收自发

网友:
收发自环,测试PC机发过来的信号能否返回.

楼主:
自收发不行,我用示波器看了1脚,用串口发数没有波形,如果操作usb端向外发数可以发出去,5脚会有变化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只能 替换法了!换ic呗

楼主:
只有一个好使,感觉不能是ic坏了,今天换个看看吧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下载线加屏蔽吧,好一点的USB线那种。我的2303加屏蔽之前只能用2400或1200波特率,4800的失败率都非常高。加屏蔽之后最高能达到57600。当然已经不怎么稳定了。

楼主:
又焊接了一块板子,但是还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电路不对,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芯片型号是  PL-2303HX  LF11313A
电路是和手里的一个开发板的电路一样的,不过它用的USB母,我用的是公头,直接插电脑,不知道D+和D-的顺序对不对。

网友:
我买的430开发板上的下载电路也是用2303的芯片,参考!可以尝试把RX和TX用跳线短接起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看发送数据是否等于接受数据

网友:
丢掉2303,上FT,谁用谁知道,一了百了,万事清净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把手上的用完就不用了;
tx和rx短接了,不能收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楼主:
10楼的好像和我的差挺大,电源不一样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A(2013-09-14):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我现在的问题跟你的一样,也是只能发不能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我现在的问题跟你的一样,也是只能发不能收

还没有,最近还要用,再拿出来研究一下,QQ:530883031,交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最近还要用,再拿出来研究一下,QQ:530883031,交流一下!

我的解决了,换了驱动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解决了,换了驱动后,就好了

给个驱动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个驱动呗,谢谢

用的就是这个,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就是这个, 你可以试试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就是这个, 你可以试试

添加不上驱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不上驱动啊

解压放到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网友:
厂家为防止盗版ic,加了鉴别。换老的驱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压放到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放入以后,不需要inf文件么?还是直接就能用?

网友(2013-10-14):
原来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入以后,不需要inf文件么?还是直接就能用?

我是直接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