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亲吻之后——续集(损坏报告) rei1984注意了

楼主(2012-05-12):
动力:
8个GS电机全部卡死,不能动
8个APC螺旋桨全部不同程度受损
2块4s 5000mah电池严重扭曲,其中一块穿孔(型好没短路,似乎还可以继续操)

DIY仿driodworx机架(还挺耐摔):
两只起落架断裂
两支电机臂断裂
3个电机固定垫片损坏
2个上电机固定座损坏
起落架安装铝片折弯
云台固定杆断裂

电子:
GPS,天线损坏,芯片掉壳,电路板折弯
导航板, TF卡折断罗盘接口损坏,电路板折弯
OSD, 电源芯片不知去向,晶振变形,按钮损坏,电容丢失,电路板折弯
飞控,电源芯片损坏, 陀螺仪凹陷,多块IC和贴片原件损坏,电路板严重折弯
电调,多处敷铜扯烂
电源分配板,被机架螺丝砍出大量凹洞, 严重扭曲

视频:
550D,平面爆裂,屏幕保护玻璃爆裂
1.2g视频发射严重变形,天线接口掉落

云台:
不说了,看图。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 发现楼主跟我们一样 拍了一个好点的视频后 机机就...  你懂得

网友:
这机器伤的....

网友:
我是外行。忍不住想,是不是因为突然掉电了?我的手机电池用了一年后,拍视频后就突然停电关机,虽然之前还显示满格。

网友A:
LZ的是德国原装2.0飞控 ,电调,导航,和GPS??

网友:
550D还挺结实

网友:
够激情的,ooxx

网友B:
lz 的 fc 板子 是 2.0的 ,  pcb板子 可以确认是自己手工焊接的,  原装就这个贵一点,价值 3k

其他  navi gps 相对上w的机器来说是非常便宜的。因为我已经帮 本地模友安装第六套 德国原版MK 2.1了。 所以很了解。

至于lz说的 损失上万,  那就要看 lz是吧 上面的东西 当垃圾处理呢?还是 重新 移植到新的pcb上焊接, 如果是后者,花费很少,2k内轻松搞定,不存在上w 的损失。

如果是前者, 我很无语,前辈都那么牛了,怎么还会 乱丢东西。从fc 是自己diy为了省钱之外,我感觉 lz绝对是后者。

lz说自己的fc pcb是德国原版的。  《==这个 要不就是 lz不懂 要不就是 lz在骗人,  因为 mk 原版的 pcb是绿色的。  至于 lz手里的红色的pcb  只不过是国内某些小人 高仿的。  lz 请不要生气, 说这个话,我是有证据的。

所以,如果 lz 是否能把   fc 的 正面 和反面是否可以 微距拍摄一下,   那样大家一看就一下子明了了。

我只说那么多,    希望lz 也是 给大家一个交代。  如果 lz 不敢 放出 fc的 正反面 微距照片,我将把  某些骗子的行为 曝光在论坛里。

谢谢。话说我也有 lz的 fc。。

网友:
我再一次的仔细看了 lz的 损失照片,  要和lz 握手

lz 至少还有一个残骸留着,  去年我飞mk的时候用epiosd 做 fpv,  飞到 300多米后,图像消失了。最后连残骸也没找到。

但是飞的太high 了,  记得是 飞到   一个变电所的 上空 出现 信号一下子丢失的情况。所以导致了最后的残骸也没找到。

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 完蛋了, 下面炸打人 就完蛋了。  慢慢松了 油门,  也模友一起 往天上死命的看,但是太远了。  什么都看不到。

这是我是一次 提控 回家,今年也有一次 飞 天行者 fpv  最后掉河里了。  不过尸体也是找到了。呵呵

网友C:
我是小白,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貌似这个东西很烧钱,就算是个人DIY的损失也不小啊,同情楼主,楼上的也不必这样斤斤计较吧,楼主没有干什么没良心的事,还是找出来为什么会掉下来比较好吧。

网友:
再次告诫, 要 fpv  或者 类似 飞行活动的 论坛朋友一定要远离人群,不然   炸到人,什么都没了。不要说一架mk,   10架  20架 的损失 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是德国原装2.0飞控 ,电调,导航,和GPS??

飞控是半原装的,导航和GPS原装的, 电调是高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的 fc 板子 是 2.0的 ,  pcb板子 可以确认是自己手工焊接的,  原装就这个贵一点,价值 3k

其他  navi ...

电路板原件我是不会再哟个了, 经过这么大的冲击,精度和性能很难再保证。况且,就算精度和性能可以保证,我情愿用时间来玩也比用时间来修好。 你要的话我低价转给你。

我不知道你对MK电路板有多少了解,的确,原装飞控的是红色的,而原装空板是绿色的。这是MK刻意区分。 但你知不知道我这批电路板的出处呢? 一批几百块电路板是一为资深模友在MK2.0->MK2.1升级淘汰的过程中从MK手上收来的。 至于是否真假我就懒得和你在这里较劲,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如果你真的有专研精神,你到我淘宝店上买套,让MK官方去辨别好了。

其实我真的不明你抱着什么心态, 总喜欢怀疑这个怀疑哪个。大家作为论坛的成员,基本信任是必须的,否则没办法交流下去。 我之所以花时间答复你,只是想维护论坛平等,诚信的交流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貌似这个东西很烧钱,就算是个人DIY的损失也不小啊,同情楼主,楼 ...

谢谢支持!

很快有全新的,性能更加高的8轴诞生。

网友B:
一批几百块电路板是一为资深模友在MK2.0->MK2.1升级淘汰的过程中从MK手上收来的。 至于是否真假我就懒得和你在这里较劲,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如果你真的有专研精神,你到我淘宝店上买套,让MK官方去辨别好了。

---------------------------------------------

你到我淘宝店上买套,让MK官方去辨别好了。   //原来你还开淘宝店啊, 网址多少啊。     你所谓的资深玩家,已经隐匿很久了。  当时在他的淘宝店里说,这批pcb是德国的原装货,后来买来一看 可以说特别像。 但却绝对不是德国原装的。

//你上面所谓的飞控板,我现在可以100% 确认就是 山寨的。

//关于MK我了解多少?    不多,但是不会比你少。

网友B:
把我的ID写在 帖子 标题上,  看出你心很虚,  别人一质疑,你就把别人 贴到论坛首页,恨不得,把对方干掉。

上一个帖子,我只是想帮你看看维修一下。 伸出帮助之手, 同时,我觉得你的损失是 不会大于 1w的,  为止我把,最近在安装的mk原版机器和 德国原装的遥控器都拍来了,为了说明我是 有实力的,不是随口说说的。 我有安装6套 MK原版机器的经验。

我想告诉你 MK的 3.3k的 云台是 不错的选择, 而你…………  开贴 把我挂到 帖子 标题上。 呵呵~~

我无所谓了,本来就是来这里看看四轴的帖子, 你就 一直把我挂着吧, 我看看就是,笑笑走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批几百块电路板是一为资深模友在MK2.0->MK2.1升级淘汰的过程中从MK手上收来的。 至于是否真假我就懒得和 ...

实在不想和你纠缠下去了, 你对MK的认识比我多? 我抄MK板的时候你可能还没知道什么是多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我的ID写在 帖子 标题上,  看出你心很虚,  别人一质疑,你就把别人 贴到论坛首页,恨不得,把对方干掉 ...

请不要人身攻击,什么叫心虚?

我也不见得我有什么好心虚的。 上论坛来交流,分享感受,却遇到你这个怀疑一切的冤鬼,真是悲哀。 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自重吧。

网友D:
为啥没人想过在这种多轴飞行器上装个降落伞神马的。。。不是会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没人想过在这种多轴飞行器上装个降落伞神马的。。。不是会安全点?

不是没想过。而是重量问题。 现在的重量,也就只能飞10分钟,刚好够。 装个降落伞可能就剩5分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想过。而是重量问题。 现在的重量,也就只能飞10分钟,刚好够。 装个降落伞可能就剩5分钟了。 ...

汽车那种安全气囊可不可以,检测到离地面一定距离直接引爆气囊里面的氮化物直接让气囊充气,起一个减震作用,降落伞确实有点重,这个是不是能弄轻一点,呵呵。。我也外行,不过对这个很感兴趣,不过现在收入还不够在这个上面烧钱。。哼哼

网友E:
太危险了,钱是小事,打到人的话相信楼主都不能在这里争谁更了解m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那种安全气囊可不可以,检测到离地面一定距离直接引爆气囊里面的氮化物直接让气囊充气,起一个减震作 ...

以色列无人机有这个设计。 不过始终觉得四轴装这些东西有点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危险了,钱是小事,打到人的话相信楼主都不能在这里争谁更了解mk了

非常赞同。 所以我找工作日的中午去体育中心飞的。 方圆500米人影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