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olchain问题armok大你误会ATMEL了

楼主(2012-05-12):
AVR Toolchain一直都是要另外下载的
没有安装当然不会工作

http://www.atmel.com/zh/cn/Image ... win32.win32.x86.exe

另外
LGT8F08A的inc到底什么时候会有啊
一直很有兴趣但官方连definitions都不先弄出来我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总不能每写一行就要看一次PDF找地址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KAO !  难道使用的人,都要先在网上找一大堆资料? (连我也找不到,估计99%的人也同样)。

这不是我误 ...

atmel该不是精神头都忙着出5了,对4不上心了吧……
试用了一下,用avrstudio5没有问题,不需考虑toolchain。

avrstudio5果然是好工具。5基于VisualStudio2010,虽然因为这个原因,安装起来又大又笨重,但是vs2010毕竟是成熟的IDE……比atmel自己做的4要好看好用得多。
并且avrstudio5+新固件mkII调试的速度,也不是串口JTAGICE能比的。虽然安装费时也费劲,但是也仅此而已。我觉得值得,诚意推荐。

不过……其实到最后,简单的项目我倒更喜欢WinAVR+Programmer's Notepad。简洁明了。
可是对于lgt来说很大的遗憾,就是winavr的编程工具avrdude,不支持JTAG下载器的下载。
想下载要么就要一直开着avrstudio4(4吧,比5占内存还少些),要么就只好买lgt专用isp了。

网友A:
头文件已经有了(iolgt8f0xa.h)
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tools/lgt8f0xa_header_v1.1.rar

我不太赞成修改原来的开发软件,不喜欢教程2把iolgt8f0xa.h拷到include目录里的方法。
我更愿意把iolgt8f0xa.h和.c文件放在一个目录下,然后用双引号include进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tmel该不是精神头都忙着出5了,对4不上心了吧……
试用了一下,用avrstudio5没有问题,不需考虑toolchai ...

也希望LGT出个命令行的ISP上位机

然后我们就可以
make all
make isp
多爽
不用到处点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希望LGT出个命令行的ISP上位机

然后我们就可以

不一定所有dev喜欢 cmd。

有时候有人就喜欢鼠标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已经有了(iolgt8f0xa.h)
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tools/lgt8f0xa_header_v1.1.rar

我必须算每个命令的时间
用C没法计算而且算数太占空间
所以只能用assembly

lgt8f0xa_header_v1.1只有C的definitions
没有assembly的in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希望LGT出个命令行的ISP上位机

然后我们就可以

5已经过时了,现在是studio6了。

网友:
5,6 都太大了,运行好慢

网友:
我还用4.13呢。电脑垃圾没有办法啊。
在4.13,MKII固件用不了,他说太新。

网友:
最近在一台新电脑上用的AVR studio 4.19 + too chain,编译没有问题。
可是编译出的hex却异常——在目标板上跑不起来。
无奈,按到莫大的方法,用回AVR studio 4.19 + WinAVR-20100110-install.exe后一切恢复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