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32M直插晶振??用在LGT演示版上

楼主(2012-05-12):
有没有32M直插晶振??用在LGT演示版上

网友:
有33.1776MHz的

网友A:
这东西没什么难找的。不过晶振频率高了,往往起振困难。对于演示板这种东西,减少问题,不产生硬件故障为先。毕竟如果没有示波器,那如果晶振不起振,那连亲眼看上一看的机会就都没有了。

所以建议买有源晶振,拿线接上去。线越短越好。

网友:
有的,我昨天都用了,可惜不能上传图片,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什么难找的。不过晶振频率高了,往往起振困难。对于演示板这种东西,减少问题,不产生硬件故障为先 ...

“晶振频率高了,往往起振困难”有什么依据吗?

现在我们一个产品使用20M的无源晶振,
之前我也向硬件设计推荐用有源的20M的,但说不出依据。。。
多些

网友:
阿莫邮购部有卖33.8688M的无源晶振,基频的。

网友:
我前个月在淘宝上买了100只33M的晶振,给STC12C5616用,STC可以在35M下工作,直接用外接5V 2A通电调试没问题,
后来直接用板上的LM317->7812->78L05供电,好像都不起振了(我的程序有自检指示的,但通电完全没有自检通过的信号输出,应该是mcu没工作)
直接将33M换成24M,程序也不用重写,通电完全正常。
用了10颗,有8颗都是这样,用板上的电源不正常,换24M立即正常。

问卖家,他们也不知道是基频还是啥,结果退了这100只33M的。换成24M的。

网友:
我们用个产品上面用STC11F02E,晶振达到33.176MHz,电容用33pF,大批量做过没有问题

网友:
也许高频率的晶振都是泛音的,和MCU的振荡电路匹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