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看看老式VCD上上一曲下一曲的旋钮叫什么?有图

楼主(2012-05-12):
求大家帮忙看看老式VCD上上一曲下一曲的旋钮叫什么?
我在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搜出来,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还有这个东西有没有双联的带按键的,就像双联带按键的旋转编码开关一样的?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就是个编码器吧
有些人叫它“飞梭”

网友B:
旋转编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编码器吧
有些人叫它“飞梭”

不是编码器,其实他就是一个相当于两个按键,左旋一下就相当于按下左按键,右旋一下就相当于按下右按键,它只能只能微微左右旋,不能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编码开关

不是编码器,其实他就是一个相当于两个按键,左旋一下就相当于按下左按键,右旋一下就相当于按下右按键,它只能只能微微左右旋,不能旋转,有点像那种齿轮拨动开关,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叫啥,所以请大家看看,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名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编码器,其实他就是一个相当于两个按键,左旋一下就相当于按下左按键,右旋一下就相当于按下右按键, ...

阿莫淘金里有过,本质上还是旋转编码器。不是按键的,一般情况下旋转角度越大快进的速度越快。泰克的示波器上也有用到

网友D:
VCD的这个不是编码器的。里面就是两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D的这个不是编码器的。里面就是两个开关。

难道里面的结构式vcd厂家自己做的?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能不能直接买成品,不知道成品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莫淘金里有过,本质上还是旋转编码器。不是按键的,一般情况下旋转角度越大快进的速度越快。泰克的示波 ...

能否告诉我这个东西怎么找?叫什么名字?

网友E:
这个就是编码器, 淘宝上收下吧, 没有的话,可能是量大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编码器, 淘宝上收下吧, 没有的话,可能是量大定制的

编码器搜过了,其实能找到双联的编码器也可以,不知道你见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