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巨型机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啊? UNIX ? Linux?

楼主(2012-05-12):
Windows 看是不行了

每个机型不一样,架构不一样,可怎么办?  还有,软件用什么程序写啊?

是不是我们造的巨型机 要按一定的通用架构去设计呢?   然后软件才通用呢?

要不,软件工程的量也相当的大啊

----------------------------------

添加的疑问:

咱们国家的 银河系列、曙光等 用的都是什么系统啊?    若都是 unix类、SUN 类,那就是说 硬件架构 都差不多喽

网友:
不懂,不过,一般是 UNIX 吧,linux越来越多了。

网友A:
Unix就是Linux,一样的东西。只不过一个开源一个不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ix就是Linux,一样的东西。只不过一个开源一个不开源。

Linux就是UNIX,而UNIX不一定是Linux。

Linux基本是用C语言写成的,在写Linux时,考虑了可移植性,总体而言Linux是比较好移植的。

巨型机也有用专有操作系统的,不过使用Linux是一种简单,高效且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
我们学校的并行计算机跑的是linux

网友:
SUN、IBM或HP的都是UNIX。
集群大有代替大型机的趋势!

网友:
大部分都是BSD的衍生版本,比如AIX、HP-UX、Tru64这样的OS。

网友:
gentoo linux,路过~原unix代码含有量最大的还属freebsd

网友:
听说有su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ix就是Linux,一样的东西。只不过一个开源一个不开源。

linux是类unix,绝对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unix,有没有可能vcworks。

楼主:
咱们国家的 银河系列、曙光等 用的都是什么系统啊?    若都是 unix类、SUN 类,那就是说 硬件架构 都差不多喽

网友:
国产的麒麟,类Unix/Linux

网友:
微软有个 HPC操作系统用于大型机

网友:
表示不懂,看来是落伍了

楼主:
难道,各大型机,巨型机 架构都差不多喽?

要是没系统研发能力,还得找第三方 调整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ix就是Linux,一样的东西。只不过一个开源一个不开源。

严重不同意这种说法
Linux吸取了Unix的框架理念,并和其API保持一致,但内核的实现完全不一样。

家谱

网友:
    一个良好的软件是分层的,就是说应该有个好的软件架构,操作系统更是如此,到目前为止数字计算机的功能基本都是一样的,当然,实现的具体方式各有不同,按微软的说法就是硬件抽象层(HAL)不同,但不影响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相同,比如说一个操作系统的任务调度的算法是不变的,变的是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如何响应中断,如何保存现场等等,这些变化只需要修改硬件抽象层的程序(或硬件驱动程序),而不需要修改任务调度算法。
    我说的可能不准确,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操作系统方面的书籍。

网友:
和架构无关吧? OS本质就是软件而已啊? 处理的都是翻译后的机器指令. 老外有个牛人用8位机还跑了ubuntu呢!
http://www.huaent.com/ITjishu/ITzixun/2012/0402/184_2.html
http://avr.eefocus.com/article/12-04/833141333258831.html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e=1&1=1#82293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ix就是Linux,一样的东西。只不过一个开源一个不开源。

????
Linux不算unix 血统不是很纯.unix是一个大家族.在这个家族中没有linux
freeBSD才是真正的开源UNIX....BSD血统很纯.是正综的unix成员.而linux只是一个内核.它的开发团队只能维护内核.这一点和BSD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linux内核中的代码中没有一行是unix代码.
为什么linux这么火.因为它没有版权上的问题.
看上去一样的东西,里面可是完全不同的.
就像stc和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