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路温控器(PT100,K偶输入)__详细资料

楼主(2012-05-12):
3路温控器(PT100,K偶输入)__详细资料:

1、K72SMD-3CH_电原理图:

2、K72SMD-3CH_PCB图:

3、K72_3CH_面板显示

4、K72_3CH_使用说明书(sh)

网友:
支持楼主一下。资料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
资料公开了,mark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防日本的岛电的吗?你的这个表那里能买到

楼主:
hzrobin: 都是我自己开发的,包括: 硬件+软件 ,PID算法也是自己特有的,控制输出模式也是自己特有的(特别是:双向可控硅输出模式,以及SSR输出模式)。

仪表的外壳可以买现成的表壳,稍微改动一下即可。

网友:
楼主公布程序啊,

网友:
看原理图,K偶和PT100都只电阻简单分压就进入CPU了,能达到足够的分辨率吗

楼主:
回复 GZLJZ  “看原理图,K偶和PT100都只电阻简单分压就进入CPU了,能达到足够的分辨率吗”

采用简单的电阻桥,桥臂采用精密电阻(0.1%), 因为CPU(C8051F350)内部具有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
放大倍数可以通过软件设置(1,2,4,...128), 况且C8051F350是24bit的ADC,当然就是高分辨率了!!!

你可以看看C8051F350的datasheet:
“C8051F350/1/2/3内部有一个全差分24位(C8051F350/1)或16位(C8051F352/3)Sigma-Delta 模/数转换器(ADC),该ADC具有在片校准功能。”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开源啊,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

网友:
LZ有联系方式么?给一个

网友:
顶一个,资料不错

楼主(2012-06-16):
QQ: 390350125
TEL: 138 9848 6838

网友(2012-09-12):
估计是不会开源吧,LZ这个表头的成品要买多少钱?

网友:
看了你的电路图,我严重怀疑你的LT1019部分不正常,这部分你测试的稳定性和温漂怎么样?

网友(2013-11-17):
不知楼主这个自整定效果怎么样

网友:
没有程序不能算全部开源

网友(2014-04-20):
不会开源的 ..楼主是像硬件开源. 软件授权的方式来合作 .大家应该懂得

网友(2014-05-20):
这款CPU价格几何?

楼主:
C8051F350:  价格:8.9元左右 ;
C8051F410:  价格:9.6元左右

网友:
收藏了,有空学习一下热电偶测温电路

网友:
嗯,看起来不错,也可以设置用成 K型热电偶吧

网友(2014-12-31):
PT100 线性怎么样

网友(2016-08-19):
没有必要非纠结楼主是否开源软件! 有设计参考价值就好!
觉得产品不错,可以找楼主买产品!
觉得楼主技术不错,可以来合作!

网友:
非常有用,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原理图4~20mA都不带隔离,能用吗

网友(2016-12-30):
MARK,参考一下

网友:
增加 K、J、之类的探头支持,增加modbus RTU通讯,,,真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