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路,哪个效果好?

楼主(2012-05-12):
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两种电路,哪个好点(从瞬态响应,纹波电压等方面考虑,不计成本)?谢谢。

网友:
我也认为第二个电路好!!!

网友:
各有特点,第一个简单,且瞬态好。第二个使用了倍压电路,我觉得瞬态不好。第二个有过流保护,此电路也可加到第一个电路中

网友:
菜鸟表示一点都看不懂,压力好大啊

网友A:
...........
第二个次级输出高点就行何必用倍压整流呢?

网友:
不是很明白可悲啊差距很大啊

网友:
同档次下,并稳瞬态响应,串稳纹波电压小, 当然电路很重要,2个都可改进.

网友:
第二个是因为使用了N-MOS,所以需要倍压驱动N-MOS。
第一个都用上LM399这么牛X的基准源了,肯定是第一个电路的温漂系数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第二个次级输出高点就行何必用倍压整流呢?

哥们还没有看懂为什么要倍压?除非变压器多一个绕组,不然驱动MOS管必须倍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