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开发温度无线检测

楼主(2012-05-12):
自己手上有cc2530的模块,想自己设计开发板,只是挂载一个温度传感器ds18b20,然后实现温度监测和无线发送。不知道代码该怎样实现,基于哪类的例程实现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
Texas Instruments\ZStack-CC2530-2.5.1\Projects\zstack\Samples\SimpleApp

这个例程有温度的监测,不过是CPU内部温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内部温度误差时比较大的,建议楼主可以先学习无线传输,然后加入DS18b20模块的子程序,读取数据后进行传输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04):
sensor demo例程不错~

网友:
ZigBee堆栈会了,其他都不是问题。。。
先从ZigBee堆栈开始吧

网友(2015-04-10):
楼主你的DS18B20采集正好了吗,小弟最近刚接触ZIGBEE,不知道DS18B20的程序怎么和协议栈程序怎么结合,能不能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