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C语言P2=P2<<1|P2>>7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12):
P2=0x01;
51单片机的C语言P2=P2<<1|P2>>7是什么意思?
表示的循环左移么?
像这样用过可以。

网友A:
P2左移一位 与 P2右移七位 相或,就是循环左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左移一位 与 P2右移七位 相或,就是循环左移

但是先左移移1位后P2变了。然后再右移7位么?

网友B:
如图,可以看出两次的P2都是去一样的值

网友:
P2左移1位产生的值没给P2,P2就没变。P<<1和P>>7是两个值,相或之后,最后才给P2,P2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先左移移1位后P2变了。然后再右移7位么?

P2=P2<<1|P2>>7;
1:P2左移之后,P2的值并没有改变,左移一位之后的值被保存在了CPU寄存器X(假定为x)里;
2:P2右移7位,P2的值并没有改变,右移7位之后的值被保存在CPU寄存器Y(假定为Y)里;
3:将X|Y的值赋给P2,此时P2的值才被改变。
此表达式的意义在:将P2循环左移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可以看出两次的P2都是去一样的值

明白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P2=P27;
1:P2左移之后,P2的值并没有改变,左移一位之后的值被保存在了CPU寄存器X(假定为x)里;
2:P2右 ...

不错,这是正解。

网友:
循环左移一位。

网友:
以前我也不懂,6楼的解释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