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器更新固件后出现问题,求解决之道

楼主(2012-05-12):
我使用的是IAR5.4版本,按照官方LGT8F0xA IAR User guide v1.0.pdf文件设置,Processor Configuration中没有找到Atmega164A,只能选择164P,如图

其他都按照文档设置,完成后弹出下图警告(下面的警告是由于官方提供的一个文件名称造成的,原文件名为iolgt8f0xa.sfr,需要改为iolgt8f08a.sfr)

忽略之后,编译成功,下载的时候出现下图所示错误,求解决方法

问题解决原因是下图中Windriver打叹号。

更新驱动即OK,驱动在IAR安装目录下“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vr\drivers\Jungo\win32”

网友:
我在5.51上可以诶  建议你安装5.51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