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测量障碍的功能 很难搞定 大家看看有没什么想法

楼主(2012-05-12):
要实现的功能 //判断物体1是否拿开

我用超声波试过 以下是示意图

但是发现了问题 因为超声波是锥状出去的 即使物体1拿走了 但是超声波会碰到下面物体 造成误判 也就是说它角度太大
后来实验了红外 用红外一体化接收头接收 38khz调制  间隔10ms发送600us  方波

大概能感应到20cm左右 然后觉得不够 听朋友意见 我加了一个红外发射的电路 就是两个灯发射 估计这样反射信号会大点
但是发现奇怪的现场 就是无论怎么样都能接收到信号
1怀疑 红外信号 泄漏 所以我在红外灯旁边套上了热缩管
2怀疑信号太强 已经调节了变阻器 但是很难找到1.5米 感应的点(要求1.5米不感应)
后来听朋友说 反射的不能用一体化接收头 说是会被过滤掉什么的 叫我用红外接收管做 就是那种黑色的 光电管

目前一直在郁闷啊 是不是我见识不够 其实已经有这种传感器了 特向大家讨教呢 用光电管判断电压 进单片机ad口可以吗 或者用激光????还是其他方案

网友A:
用相机或手机看一下红外线的照射角度及覆盖情况, 对接收头安放位置作出调整。

如有示波器接在接收头上用来调最好。

网友:
用对射。
对射实现不了用红外激光反射。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再不行用激光,调制,接收反射波

网友:
最近也在搞传感器。
有个东西叫“压电薄膜”
有东西压上去,或拿开,会有信号输出。
如果可行,楼主可以试试。

2个物体 各多少重

2号物体下面,能否放传感器(扁平)。

网友C:
超声波传感器选择散射角度小的,好像是10°的,可以实现。用光电管发射,接收用AD的话容易受物体颜色及环境亮度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相机或手机看一下红外线的照射角度及覆盖情况, 对接收头安放位置作出调整。

如有示波器接在接收头上用来 ...

对的 能看到红外线就比较直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再不行用激光,调制,接收反射波

红外激光反射 有机会试试 听说成本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传感器选择散射角度小的,好像是10°的,可以实现。用光电管发射,接收用AD的话容易受物体颜色及环境 ...

对的 我去找找散色小的超声波 谢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激光反射 有机会试试 听说成本比较高

为什么要用反射的,接收和发射一定要在同一侧吗?用有色的激光,对射方式的安装调试也很方便的。

网友:
直接整激光吧。。

楼主:
激光实在是贵啊 对于小成本的玩意 弄不起哦

网友:
   我没做过!!!!!!!!!!!!

网友:
用激光对射,用红外对射也可以。一定要反射的话红外加透镜聚焦

网友:
红外接收二极管对光线也很敏感的吧反正我以前做小车在太阳光下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激光, 商品化的传感器,大概几千元吧

楼主(2012-06-11):
搞不起哦 不便宜

网友(2013-01-22):
红外反射记号

网友:
激光650nm的+红色亚克力滤光片+光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