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79F9211如何设置P71为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2-05-12):
UPD79F9211如何设置P72为输出高电平?
PM7_bit.no2 = 0;
P7_bit.no2=1;

这样为什么不对?而P51用这样用是可以的。
应该怎么设置才可以

网友:
没用过78K0R,官方也没找到这个芯片的PDF,找到个类似的78K0R/IC3的PDF,下面的文字或许对你有帮助。
Cautions 1. To use P70/SO01/INTP4, P71/SI01/INTP5, P72/SCK01/INTP6, P73/SO00/TxD0/TO10, P74/SI00/
RxD0/TI10, P75/SCK00/TI11 (38-pin products of 78K0R/IC3: P72/INTP6/RxD0, P73/TxD0/TO10)
as a general-purpose port, note the serial array unit setting. For details, refer to the following
tables.
In case of the 44-pin and 48-pin products of 78K0R/IC3, 78K0R/ID3, and 78K0R/IE3
• Table 13-7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ster Settings and Pins (Channel 0: CSI00, UART0
Transmission)
• Table 13-10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ster Settings and Pins (Channel 1: CSI01, UART0
Reception).
In case of the 78K0R/IB3
• Table 13-6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ster Settings and Pins (Channel 0: UART0
Transmission)
• Table 13-9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ster Settings and Pins (Channel 1: UART0
Reception).

楼主:
是 78K0R/IC3,芯片

楼主:
没有老师知道一下吗

楼主:
我设置了
SCR00=0X00;
SCR01=0X00;

还是没有用

网友:
这么晚了还在折腾,楼主威武。NEC芯片用的人还是相对少数啊。

网友:
到底是p71还是p72呢?你这样设置应该是给第3位输出为高。

楼主:
P72和P72都一样

网友:
记得有个PU7,有没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