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飞思卡尔MMA7660传感器做计步器

楼主(2012-05-12):
    各位大侠好:
        我想用一个MMA7660传感器做一 个计步器。但现在遇到点问题,麻烦帮忙解答一下。
       我写个初步程序,这个程序的意思是如果读取到MMA7660的加速度,蜂鸣器响,但没有成功,麻烦大家看下。
       附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要用到_nop_();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IC_READ  0x1D      //定义读指令
#define IIC_WRITE 0x1D      //定义写指令
sbit sda=P1^1;              //I2C 数据传送位
sbit scl=P1^0;              //I2C 时钟传送位
sbit bebe=P2^3;
uchar x,y,z;

void delay()
{ ;;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delay1(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init()                        //初始化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write_add(0x07,0);                  //模式选择
        delay();
        write_add(0x05,240);                  //
        delay();
        write_add(0x06,0x10);                  // 全部中断关闭
        delay();
        write_add(0x08,0xF1);                  //
        delay();
        write_add(0x09,0);                  //
        delay();
        write_add(0x0A,0);                  //
        delay();
        write_add(0x07,0x39);                  //
        delay(); */
}
//void main()                                                         //通过IIC读写数据
//{
//        init();
//        write_add(23,0xaa);
//        delay1(100);
//        P1=read_add(23);
//        while(1);
//}
void main()
{
    init();
        x=0;
        y=0;
        z=0;
    delay1(10);

    while(1)
    {
                write_add(0x00,0x99);
                start();
//                write_byte(0x00);
                x=read_add(0x00);
                delay1(5);
                y=read_add(0x01);
                delay1(5);
                z=read_add(0x02);
                delay1(5);
                if(x>15|y>15|z>15)
                {
                          while(x<5|y<5|z<5);
                          bebe=0;
                          delay1(1000);
                }
                bebe=1;
                delay1(1000);
    }
}

楼主:
希望大家帮忙下~

网友A:
初步看是地址错了,A0不对, 试98(写), 99(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看是地址错了,A0不对, 试98(写), 99(读).

你好。我反复调了一下 可以计XYZ状态了~~~但新的问题是 这个7660合适用作计步器?精确吗?要这样设置参数呢?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没有做过计步器。
但是感觉7660不太合适,精度太低,最大g值也较低。怀疑在剧烈运动过程中,不容易看到3轴的变化趋势,运动加速度对重力加速度有干扰,运动幅度大一点就会过冲。
建议用稍微好一点的,我用过MMA7260QT,至少手册上是写了可以用于Pedometer: Motion Sensing。7660的手册就没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计步器。
但是感觉7660不太合适,精度太低,最大g值也较低。怀疑在剧烈运动过程中,不容易看到3轴 ...

不幸的是7260停产了。
今年飞思卡尔清华推荐了这个芯片,现在已经炒到40一块了。
升级版736X几块钱一片都没人要。。。

网友(2012-06-25):
你好,我最近也想做一个计步器玩玩,不知道兄台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想学习一下计步器的原理

网友(2012-09-11):
你可以考虑一下用中断来处理,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2013-06-15):
标记!可以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