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51单片机,想做个遥控控制舵机,接收机信号处...

楼主(2012-05-12):
小弟大一学生,来论坛有段时间了,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单片机初学没多久,想做个遥控来控制8路舵机和电调什么的。
刚开始单独调试的0.5ms~2.5ms,50Hz比较稳定,
方法是定时器分段改IO口输出的,
但是当我加上NRF24L01接收数据之后,舵机的控制信号频率变成几到十几赫兹了,不明白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坛友们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先谢谢了。

楼主:
接收是用stc12c5608ad的
部分程序在这里
#include ".\\nRF24L01\\nRF24L01.h"
#include "def.h"

#include <STC12C56.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WM_OUT_IO  P2

uchar i=0;
uchar flag=1;

uchar code PWM_OUT[8]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通道号

uchar PWM_VALUE[8] = {0, 0, 0, 0,   0,0, 0, 0};          //根据需要刷新数据

uchar TX_PWM_VALUE[10] = {0, 1, 1, 0,   0, 0, 0, 0, 0, 0};          //预留反馈信息

uchar code PWM_LONG[2][256] = {
{          //高8位
0xef

},{                //低8位
0x78
}};            //通道定时值表: 长值(第1行高8位;第2行低8位)

uchar code PWM_SHORT[2][256] = {
{        //短高8位
0xd7
}, {        //短低8位
0x17
}};                   //通道定时值表: 短值(第1行高8位,第2行低8位)

void Delay(uchar s)
{
        uchar i,j;
        for(i=0; i<s; i++)
        {
                for(j=0; j<148; j++) ;
        }
}

void timer_init()
{
        IP  |= 0X02;
        IPH |= 0X02;        //设置PT0,PT0H = 1 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最高

        TMOD = 0X01;   //16位定时器
        AUXR|=0X80;          //1T定时模式
        TH0  = (65536-50000)/256;          //初始延时50ms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这里测试状态//////////////////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2
{
        if(flag==0)          //短时重装值
        {
                TH0 = PWM_SHORT[0][PWM_VALUE[i]];
                TL0 = PWM_SHORT[1][PWM_VALUE[i]];

                PWM_OUT_IO = 0X00;          //关闭所有通道
                flag = 1;
                i++;
                if(i==8)         //通道位计数
                {
                        i = 0;
                }

        }
        else        //长时500uS以上重装值
        {
                TH0 = PWM_LONG[0][PWM_VALUE[i]];
                TL0 = PWM_LONG[1][PWM_VALUE[i]];

                PWM_OUT_IO = PWM_OUT[i];   //单独通道位输出
                flag = 0;
                //i++;
                if(i==8)          //通道位计数
                {
                        i = 0;
                }
        }

}

/***********************************/
void main()
{
    PWM_OUT_IO = 0x00;
    timer_init();

        init_io();                //初始化NRF24L01接口
                                        //使用IO口模拟SPI方式通讯
        Delay(255);
        nRF24L01_TxPacket(TX_PWM_VALUE);
    while(1)
    {

                Delay(200);
                Set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 PWM_VALUE );
    }

}

楼主:
有人知道我这程序哪里有毛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