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切断一个30V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2-05-12):
有个30V的电压,现在想用PMOS来切断,比如用个AO4407,S极作为30V电压信号输出,D极作为输出,通过控制G极来控制S和D之间的通断。

现在的问题是:AO4407的VGSS最大电压只有正负25V,如上的方案会不会烧管子?

网友:
加电阻分压呀,比如上图里的R143和R145的分压是G极的电压,R145段是控制端,悬空MOS管不导通,接地MOS管导通。。

网友:
楼上正解:
1)当G极悬空,MOS管S极电压和G极电压相等,VGS=0,MOS管不导通。
2)当G极接地,MOS管S极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假设30V),G极电压等于分压(30V*100/(100+200)=10V),此时VGS=-20V,大于MOS管导通门限,但是小于VGSS(最大承受电压),MOS管安全导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