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便宜的 RF Explorer掌上型频谱好不好用?

楼主(2012-05-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flfER-q66E
http://micro.arocholl.com/index. ... ticle&Itemid=64

$129.00

Feature

    Pocket size and light weight
    Solid aluminum metal case
    Spectrum Analyzer mode with Peak Max and Hold, Normal, Overwrite and Averaging modes
    Integrated RF Signal Generator
    Lifetime free firmware upgrades available, open to community requested features
    High capacity Lipo for 16hs+ of continuous run, rechargeable by USB
    Windows PC client Open Source
    Can be extended with internal Expansion Modules for additional band and functionality

Specification

    Frequency band:430-440 MHz
    Frequency span: 112 KHz-10 MHz(enhanced to 30 MHz if an Expansion Module is connected)
    Graphics LCD 128x64 pixels, great visibility outdoors
    PC Windows client supports Windows XP/Vista/Win7 both 32 and 64bits
    Backlight for great indoor visibility
    Standard SMA 50 ohms connector, a matching antenna is included
    Amplitude resolution: 0.5dBm
    Dynamic range: -115dBm to 0dBm
    Absolute Max input power: +5dBm
    Average noise level (typical): -110dBm
    RF Generator amplitude: 0dBm to 20dBm
    Frequency stability and accuracy (typical): +-10ppm
    Amplitude stability and accuracy (typical): +-3dBm
    Frequency resolution: 1Khz
    Resolution bandwidth (RBW): automatic 2.6Khz to 80Khz
    Weight: 185g
    Size: 113x70x25 mm

RF Explorer handling care suggested link
RF Explorer currently supported workflows

    Monitor continuous wave (CW) and temporary transmissions in specific ISM band.
    Detect whether a device is transmitting in the expected frequency and with expected power
    Check whether an antenna or amplifier change makes a difference in power, orientation and noise
    Detect band occupancy to move your gadget to a different channel
    Works as RF Generator to transmit pure RF tone so you can test your RF link in seconds
    Works completely automatic so you do not need to be an expert to use it. It will resolve RBW, Sweep time, for you.
    Offer spectrum data in Normal, Average, Peak Maximum calculator modes
    Open source PC client software for Windows and Mac OSX, unlimited capture and post-processing storage
    Optimized for all worldwide Sub-1Ghz ISM bands: Any frequency between 240 and 960Mhz, including 433Mhz, 868Mhz or 915Mhz.
    Optimized for 2.4Ghz (Bluetooth, ZigBee, WiFi) with specific WiFi Analyzer functionality. Check out this model map for more info.

RF Explorer future extensions

    Transmission test tones in OOK and FSK
    Digital transmission decoding and packet sniffing for OOK and FSK, including Manchester code support
    Logging features for multi-hour transmission monitoring
    Frequency counter
    Automatic peak detection
    Storage for up to 5 screenshots in internal memory or 1000』s screenshots in expanded memory.
    Expansion modules for additional ISM band support, expanded RF Generator and Tracking Generator for circuit analysis, etc.

For an example of how easy and powerful RF Explorer is in a real use case, check this tutorial.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f you just received your RF Explorer and want to start playing with it, please go to the Getting Started page.
    RF Explorer Detailed Specifications
    RF Explorer model map
    Free Downloads, including User Manual and firmware upgrades
    Windows PC Client - download it for free and check some of the included examples to try RF Explorer right now!
    Mac OSX Client - download it for free.
    Uploading new firmware is easy and safe
    Example of an RFBee transceiver monitored with a RF Explorer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 people say about RF Explorer? Check some of the reference threads online

网友:
对于射频的仪器,有许多器件是必须要有一定尺寸才可以获得好的指标.
比如频谱仪,其原理不是fft而是接收机,对于接收机没有地方放那些大个的无源器件指标是上不去的.
另外,频谱仪的输入衰减器和主混频器在体积很小的情况下也很不好做.
所以不看好这种东西.

频谱仪可以diy,做起来比示波器简单多了.

楼主:
真的阿,..那你就给张图....我要 100MHZ~1GHZ就好,掏宝一堆示波器就是找不到掌上频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阿,..那你就给张图....我要 100MHZ~1GHZ就好,掏宝一堆示波器就是找不到掌上频谱 ...

有许多专用的中频芯片,比如sa614,你利用场强输出就行,一定要用对数的。
先搞一个4-5G的PLL,插入DDS可使频率细调。在和一个5G的点频混得到0-1G的可变频率,作为本震源。
这个源和你的被测频率混频再进中频接收芯片就行了,描出每个扫频点的场强数值显示到屏幕上即可。
如果有反射电桥还可以测驻波。
如果采用更好的电桥,就可以做成矢量网络分析仪,不过更复杂一些,其实用stm32这种芯片展开6端口的散射方程也是很轻松的。

前提,你要有比较好的无线电基础,没基础的话数学要好的话起码要学3个月,数学不好的话就寸步难行了。

楼主:
你讲的好像是这个,不过已经停产,测天线使用的
反应速度慢,而且有些频带增益有问题
http://www.hellocq.net/forum/read-htm-tid-268929-page-1.html

模组已经有人卖了,很便宜...

http://www.seeedstudio.com/depot/rfemwsub1g-module-p-909.html
    Frequency band: 240 - 960 MHz
    Frequency span: 112KHz - 100MHz
    Graphics LCD 128x64 pixels, great visibility outdoors
    PC Windows client supports Windows XP/Vista/Win7 both 32 and 64bits
    Backlight for great indoor visibility
    Standard SMA 50 ohms connector, wideband Nagoya NA-773 telescopic antenna included
    Amplitude resolution: 0.5dBm
    Dynamic range: -115dBm to 0dBm
    Absolute Max input power: +5dBm
    Average noise level (typical): -110dBm
    Frequency stability and accuracy (typical): +-10ppm
    Amplitude stability and accuracy (typical): +-3dBm
    Frequency resolution: 1Khz
    Resolution bandwidth (RBW): automatic 2.6Khz to 600Khz
    Weight: 185g
    Size: 113x70x25 mm

WSUB3G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r ... ad/a317c12cdbdf3462
- Frequency band: 15 - 2700 MHz
   - Frequency span: 112 KHz – 100 MHz
   - Amplitude resolution: 0.5dBm
   - Dynamic range: -110dBm to -10dBm
   - Absolute Max input power: +30dBm
   - Average noise level (typical): -105dBm
   - Frequency stability and accuracy (typical): +-10ppm
   - Amplitude stability and accuracy (typical): +-3dBm
   - Frequency resolution: 1Khz
   - Resolution bandwidth (RBW): automatic 2.6Khz to 600Khz

网友A:
这个指标的一般用在那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标的一般用在那个地方?

不是有连结吗?
2.4G 与 433MHZ ISM 频段射频频谱分析仪
另外还有1GHz 与 3GHz 全频段频谱分析功能
使用者只要更换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2012-09-03):
http://www.triarchytech.com/products.html
还是整这个吧, 指标好的多

网友(2016-10-16):
最近也在找类似的产品

网友(2016-12-01):
买了一个,当玩具不错,干活的话扫描速度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