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放大电路部分使用模拟开关会有什么问题没?

楼主(2012-05-13):
除了导通电阻,输入电压大小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要考虑的?比如寄生电容,会不会影响输入信号?带宽问题?

手册上说带宽可以有100M的话,用来测量10M的信号,会有问题么?

网友A:
看测量信号,漏电流也是需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测量信号,漏电流也是需要考虑的

就是电压信号。

网友:
楼主已经很懂了,自己说的几点就是模拟开关在程控放大器的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只是在放大的时候考虑好防止放大器自激现象出现。

网友:
看dso203 http://www.ourdev.cn/thread-413883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