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的指令的疑惑。希望热心人指点迷津。。唉。。这项...

楼主(2012-05-13):
发送短信时老是回错误。我后面加ctrl_z了。。另外我直接按ctrl_z是快捷键撤销的功能。所以我人为后面给他加ctrl_z了。。希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
千万别沉下去了

网友A:
我地神哦,CTRL+Z的意思是你发个控制字符26(注意仅仅一个字符),然后短信就可以发出了。例子:
AT+CMGF=1
OK
AT+CSCS="GB2312"
OK
AT+CNMI=2,1
OK
AT+CMGS=”13913883990”
>你好啊                       ‘按住CTRL键,然后按住Z
+CMGS: 1
OK

该例子的汉字短信仅仅针对GU900D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地神哦,CTRL+Z的意思是你发个控制字符26(注意仅仅一个字符),然后短信就可以发出了。例子:
AT+CMGF=1 ...

我用的是TC35i, 用串口大师发送指令下面是回复的内容:
AT+CMGF=1
OK
AT+CMGS="+8615122930645"
> AAAAA32
+CMS ERROR: 28

其中AAAAA是短信内容,后面那个箭头 32  就是“1A'的16进制的一个字符,也就是那个CTRL+Z的作用,之前是只回一个OK,我用了AT+CNMI=2,2,0,1,1指令之后就是回复+CMS ERROR: 28 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TC35i, 用串口大师发送指令下面是回复的内容:
AT+CMGF=1
OK

刚才写错了,是执行AT+CMEE=1之后,不是AT+CNMI=2,2,0,1,1,不好意思

网友A:
+CMS ERROR: 28

有可能是卡没有钱了。另外,你试试电话号码用普通默认的电话号码,别用国际方式。

网友:
用十六进制发 0x1A

网友B:
还有号码上+号不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号码上+号不能有的

好的,我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号码上+号不能有的

您看下。怎么还是不对哦。。电话其他的活都能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S ERROR: 28

有可能是卡没有钱了。另外,你试试电话号码用普通默认的电话号码,别用国际方式。 ...

您看下这是什么问题咯

网友A:
这都有问题啊!真的没办法了,这不是我们做的模块,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有问题啊!真的没办法了,这不是我们做的模块,不清楚了。

您说是不是有可能模块坏了 啊

网友:
用“AT+CREG?”查询注册状态,再看看AT+CSQ

网友:
你这个回去老老实实把AT集看下,肯定漏了什么!

网友:
注册上了没有啊?卡有没有短信功能 这些先确认好

网友(2012-06-18):
AT+CMEE=1    后,看看ERROR:28是什么错误...不同的模块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