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的封装问题

楼主(2012-05-13):
用AD6.9画三极管,封装用的是SOT-23,板子打回来后发现引脚封装弄错了,基极和射极弄反了
直插和贴片的封装引脚顺序不同,该如何设置两种不同封装对应不同的引脚

楼主: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两种封装如何分别设置引脚顺序而不影响其他的。

网友:
名字一样呗   比较麻烦一点 你就把原来数字标示的改为 B,C,E字母标示,映射关系应该不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