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三极管的作用于

楼主(2012-05-13):
昨天看到这样一个电路,不知道两个三极管电路有什么作用,即不是扩流也非限流,我实在是想不通,哪位可以分析一下吗?

网友:
电平移位

网友A:
2楼 解说一下?
---------------------------------------------
我的理解: 只要把电路从两个三极管e极连结点 上下左右划成四块就一目了然了。左边是三极管稳压电路。至于为什么要加这个,因为780x一般输入不大于25V。可自己查一下780x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 解说一下?

我的理解: 只要把电路从两个三极管e极连 ...

L78XX系列手册是说5V-18V,最高输入电压是35V,20V.24V是40V。我觉得图中三极管的作用就是延时输出电压。

网友:
串聯穩壓電路的調整管。

网友:
个人认为是稳压电路,受交流信号的影响。。的同时也能稳定电压。。具体工作流程要认真分析才行,我的只是猜测。。

注意看E极的电容。。请拍砖

网友:
我查一下pdf。 4楼输入电压是对的。 还有一个作用是分担780x上的功耗。

说有延时开机也是对的。 但对R202 1k5、c203 220 来说太小了。 c203起电子电容器的作用会被T201放大β倍。

网友:
很明显是稳压用的调整管了。。。。

78C15 ??? 没见过~~~

楼主:
这里是一个调整管的电路,对比来看,应该是个串联调整管。。

网友:
可为7815分担一部分的功率。

网友:
射极跟随器~

网友:
"2楼 解说一下?"
呵呵,我没说清楚,5V~18V输出的78XX调整器输入最大为35V,
仅对左上角的那个部分,:
整流器+电容 输出为35V压差,若全加到78芯片,输出为15V不仅没有留下余度,功耗也太大了,
楼主的图中没有把地取在整流器下端,这样的话,根据稳压管稳压值和三极管的be结电压可得到整流器输出的上端值是小于35V的,故整流器下端电压值小于0,但整流器输出电压差总是35V。
呵呵呵,其实就是三极管射极跟随器式的串联稳压电路,只是在这里楼主用的是PNP,而且地的位置取的和平常不太一样,我觉得也可以叫做“电平移位”。

网友:
分担78 79功耗

网友:
我怎么看着是两个射极跟随器啊。用来稳定地电压的。

网友:
有两个作用
1.这两个三极管共同为后面的双电压提供一个“虚地”。
2.这两个三极管具有斩波或者高压保护功能,当输入电压高于20v左右时三极管截止,用来保证后面15v三端稳压管的输入电压不至于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