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LGT跑外部高速晶振(22.1184M)

楼主(2012-05-13):
代码如下(IAR 5.40):
#include <iolgt8f0xa.h>
#include<intrinsic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void time0_init(void);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void main(void)
{
  u8 i,temp;
  port_init();
  time0_init();
  PMCR=0x35;         //使能外部晶振
  delay_nms(10);     //延时10ms等待晶振输入稳定
  PMCR=0x34;         //切换为外部晶振
  while(1)
  {
    PORTA = 0;
    PORTA = 255;
  }
   /*while(1)
   {
    temp = 0x01;
    for(i=0;i<8;i++)
    {
     PORTA = temp;
     delay_nms(100);
     temp<<=1;
    }
   }*/
}
/******************************************************************************
函 数 名:  void port_init(void)
功    能:  IO初始化
说    明:
参    数:
返 回 值: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0x00;
DDRA=0xFF;
PORTC |= 0x40;
DDRC |= 0x40;//PC6 for output
}
/******************************************************************************
函 数 名:  void time0_init(void)
功    能:  T0初始化
说    明:
参    数:
返 回 值:
*******************************************************************************/
void time0_init(void)
{
  TCCR0A = 0xC3;//0x83
  TCCR0B = 0x01;//FPWM,F=CLK;
  TCNT0 = 0xdd;
  OCR0 = 0x11;//编程手册是OCR0
}
/******************************************************************************
函 数 名:  void delay_nms(u16 n)
功    能:  延时
说    明:
参    数:
返 回 值:
*******************************************************************************/
void delay_nms(u16 n)
{
  u16 i;
  for(;n>0;n--)
  {
    for(i=0;i<1000;i++)
    {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
}
IO反转速度是2.21MHz,如图

PWM频率是43.22KHz,如图

网友A:
啥示波器,肿么输入容抗很大?

网友:
这个看着真的很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示波器,肿么输入容抗很大?

鼎阳的,便宜货,示波器反应速度很慢

网友B:
不是可以跑32M吗,你的还差10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跑32M吗,你的还差10M呢

手上有一个大个的晶振是31点几M的,但是实测比22M速度还慢,不知道咋回事。貌似是没起振,切换到外部时钟不成功,还是内部RC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一个大个的晶振是31点几M的,但是实测比22M速度还慢,不知道咋回事。貌似是没起振,切换到外部时钟 ...

要基频的,不要泛音的。估计31/3=10Mhz,所以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基频的,不要泛音的。估计31/3=10Mhz,所以慢。

谢谢。另外请教下,前几天更新的文件(IAR下使用)有问题吧,文件名和文件内容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