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方案(瑞萨78F9202)

楼主(2012-05-13):
兄弟新近DIY了一套智能家居方案:包括灯光互控,LED调光,自动设定或定时设定空调热水器开启关闭,自动窗帘控制功能。电力线载波遥控,不需要重新布线,按着美国载波智能家居标准X10协议做的。 我先做了一套样机装家里了,看看效果再说。

总功能: 触摸感应墙壁开关 + 电力线载波遥控 +  LED调光照明 + 定时载波遥控电源插座 +  空调、窗帘红外遥控器学习 +  白炙灯亮度控制 + 床头遥控器

墙壁开关1: 78F9202 ADC完成触摸按键功能和红外遥控发射接收功能 +  1片 GENIE1LL 电力线载波modem芯片
墙壁开关2: 78F9202 ADC完成触摸按键功能和红外遥控发射接收功能 +  1片 GENIE1LL 电力线载波modem芯片 +  9202可控硅控制白炽灯亮度
LED调光照明: 78F9202 PWM完成LED亮度控制 +  1片 GENIE1LL 电力线载波modem芯片
定时载波遥控电源插座: 78F9202 GPIO完成电源插座 +  1片 GENIE1LL 电力线载波modem芯片
床头遥控器: 78F9202 完成红外学习发射功能

系统总成本: 墙壁开关1模块 的BOM成本为25RMB (86面板规格,不包括面板外壳继电器,含PCB,红外发射管,接收头,不含焊接组装)
             LED调光模块BOM成本: 15RMB(不含电源外壳不含焊接组装,直接集成到LED灯内)
             遥控插座BOM成本: 20RMB(不包括面板外壳继电器)
             床头红外遥控器BOM成本:3RMB (不包括外壳电池,总共4个按键)

大伙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欢迎讨论,集思广议,把方案做完善。

网友A:
电力线载波,成本有点高吧,怎么不用无线:zigbee......

网友B:
电力载波芯片 用的什么芯片啊

我也做电力载波  电力载波在家居环境下使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电力载波不错,得好好学习下
有具体的芯片型号吗?

网友:
请楼主详细介绍一下,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线载波,成本有点高吧,怎么不用无线:zigbee......

无线得用400多M的,要不穿透力不行,卫生间里面透不过去,成本也不低,而且天线没法搞。PCB天线功率不行,放在墙壁里不太可靠。载波虽然现在贵点,批量以后估计就便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线得用400多M的,要不穿透力不行,卫生间里面透不过去,成本也不低,而且天线没法搞。PCB天线功率不行 ...

目前主流是无线通讯呢,物联网就包括智能家居呢。

433 穿透力很强的,用一个小的弹簧天线就行啊。

网友:
不错,要不楼主或者谁弄一个qq群,大家好讨论讨论啊。

网友D:
电力载波系统需要有阻波器

系统搭建太麻烦,我们的项目上试用过,批量使用很失败

网友:
我也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力载波系统需要有阻波器

系统搭建太麻烦,我们的项目上试用过,批量使用很失败 ...

后来采用的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力载波系统需要有阻波器

系统搭建太麻烦,我们的项目上试用过,批量使用很失败 ...

是嘛?是可靠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载波芯片 用的什么芯片啊

我也做电力载波  电力载波在家居环境下使用还是不错的 ...

你做方案还是做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力载波不错,得好好学习下
有具体的芯片型号吗?

MCU: 瑞萨的78F9202
载波猫芯片: 国产的 80P3402

网友C:
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价位?

9202 2块钱
3402 我拿样片8块一片,量大了没问。

网友E:
我做智能家居先负责通信线路。暂时没有考虑控制的那些细节东西。先铺路,后添枝叶

网友F:
很感兴趣,上图看看,不知触摸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做方案还是做芯片的?

我么做方案的

做智能照明的

网友:
电力 载波不错 。先看看咯。

网友:
感兴趣,我倾向与无线方案,比较灵活

网友G:
请问80P3402从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走电力线载波是个不错的想法,家里电网也比较稳定。不过成本估计是下不来···

网友:
同问  80P3402从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H:
我也在设想这个玩意儿,但我不会太多的技术,而是提出系统框架,具体找我兄弟去做,我负责硬件设计和搭建。

我的想法是,一个主机,N多终端机,终端机可以独立工作,但接受主机的管理。

网友:
电力线载波  的发展有安全的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80P3402从哪里可以买到?

也是朋友推荐的, 要这个ic 资料可以找这个哥们儿,qq: 1741821050

另,坛子里咋共享资料加附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感兴趣,上图看看,不知触摸效果如何

我现在用电容的,网上说电容触摸有时会误动作,可靠性不太好,不过以我以前做热水器的触摸的经验看来可靠性还可以,就是怕水。

也有用电阻触摸的,但是电阻的有次数限制,静电也是问题,还有面板做起来比较难看,不如电容的高档。

我是想在电容触摸加一个别的什么感应进行双保险,这个可靠性和美观都能得到解决,不知道大家有啥好点子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主流是无线通讯呢,物联网就包括智能家居呢。

433 穿透力很强的,用一个小的弹簧天线就行啊。 ...

关键是弹簧天线放哪儿呀,墙壁开关里空间太小了,不用PCB天线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设想这个玩意儿,但我不会太多的技术,而是提出系统框架,具体找我兄弟去做,我负责硬件设计和搭建。 ...

主机这玩意特别适合酒店别墅,都是彩屏的,一大堆功能,等现在的互控功能试验成功了,一步步来把它加上,再加上GPRS,让手机发短信控制,这样就可以提前开空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弹簧天线放哪儿呀,墙壁开关里空间太小了,不用PCB天线可能不行。 ...

墙壁开关的空间放3~5个弹簧开关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壁开关的空间放3~5个弹簧开关都没问题的!

我们用台湾笙科的A7102做过,效果不太好,外围加起来也得6,7块钱。还有更便宜的ASK的,效果都不太好。

网友I:
美国载波智能家居标准X10协议,LZ有这个文档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用台湾笙科的A7102做过,效果不太好,外围加起来也得6,7块钱。还有更便宜的ASK的,效果都不太好。 ...

2.4g的效果肯定不会太好的,zigbee 2.4g 都是要加路由器来扩展通信距离的。

433mhz  穿透力就要强多了。

外围加起来也得6,7块钱,已经相当便宜啦,你们成本有这么敏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么做方案的

做智能照明的

有合适的电力载波芯片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美国载波智能家居标准X10协议,LZ有这个文档么?

有,不过论坛不知道咋上传资料

网友J:
今天中午开会时,其他公司的工程师还在说道电力线载波,据说干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效果肯定不会太好的,zigbee 2.4g 都是要加路由器来扩展通信距离的。

433mhz  穿透力就要强多了。 ...

7102是433的,但是433用的太烂了,干扰多,只是射频模块这个价格,加上电源,MCU也很贵了。

另外,做射频模块门槛很高,得有专门测试设备测试环境,良率也不高。这个生产需要技术,门槛高,很多小厂没法直接拿芯片玩儿,只能买现成模块,这样一来,成本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智能家居先负责通信线路。暂时没有考虑控制的那些细节东西。先铺路,后添枝叶 ...

当然,通讯第一位,X10是载波过零点传输,但是纠错机制不行。 我现在选的载波芯片是抄表专用的,直序扩频BPSK的,比较“重型”,价格贵了些,但是在能抄表的载波芯片里面最便宜的了,开始做方案,可靠性最重要呀,成本以后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今天中午开会时,其他公司的工程师还在说道电力线载波,据说干扰很大?

中国电网确实脏,但是家庭内的距离肯定没问题。 现在国网抄表靠中继还有很多死区,因为电网负载太强,长距离肯定有问题。

楼主:
X-10通讯协议介绍

X-10是国际通用的智能家居电力载波协议。X-10可以通过电力线实现设备之间的通信,并对设备传送控制命令。1976年英国PicoElectronics公司提出电力家居控制方案,并且该公司的工程师开发了X-10协议并获得专利。X-10模组引入美国后不仅在技术上得到了较大的完善,并开始应用于智能家居领域。自此,全球出现了大量智能家居生产厂家,各大电气公司如西门子、三星等等也都投身于智能家居领域。

目前,智能家居技术大致可分为三类:X-10电力载波、无线射频、集中布线。相比于后两种,X-10电力载波由于其发展时间长、用户数量多、升级方便、价格便宜等优点使其在这三类智能家居技术中发展最为成熟。各厂家采用的通讯技术也略有不同,但都考虑到X-10技术应用比较成熟,所以X-10电力载波技术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智能家居中的主流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7102是433的,但是433用的太烂了,干扰多,只是射频模块这个价格,加上电源,MCU也很贵了。

另外,做射 ...

何不试试780MHZ,绝对干净。

Atmel推出首个面向中国无线市场的全集成收发器AT86RF212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5586-1-1.html

楼主:
产品是不错,不过频点国内让用吗?  1G以内国内好像只有433没人管。 470~510也是新近开出来的,小无线用的,也不是免许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不过论坛不知道咋上传资料

应该可以上传哦,你仔细看看发帖的界面

网友K:
98年做过,干扰巨大.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

网友:
现在貌似有电力载波芯片可以透过变压器通信。不知道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98年做过,干扰巨大.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

现在干扰也大,不过现在载波芯片也升级了,直序扩频,OFDM等。

不过要是家庭里有特别的劣质电器也没办法,我们测试时用了一个干扰源,就是一种劣质LED台灯,干扰频段之广,干扰之强任何载波都过不去。

要说智能家居最可靠的方案还是布专线,但是成本太高了。施工复杂。

等这个系统稳定了,把无线再加进去,无线+载波双通道,在加上类似zigbee的路由协议,应该是无布线方案里面可靠性最高的了。

楼主:
新系统的信道模块 :

主信道: 直序扩频 + BPSK      电力载波
辅助信道: 直序扩频 + GFSK  433MHz 无线

网友(2012-06-12):
电力线载波在大功率器件工作的情况下通讯不稳定,比如开空调、微波炉的时候。

楼主:
所以才跟无线配合,双保险

网友:
TI的CC2530要20多块啊。要是模块更贵啊

楼主:
我们不用TI的呀,有便宜的,RF收发器2块钱,模块4块钱

楼主:
而且这个无线只是个辅助信道, 所以距离不要求很远。

网友:
非常有兴趣

网友:
瑞萨新搞了一个SMARTDRAGON载波芯片,OFDM的,昨天在广州看了,有用在智能街灯的方案。单片价格要5块。

楼主:
5块美金吧? 找Z.F.买单吧。 在市场上 5块人民币还差不多!

楼主:
瑞萨的载波我有所了解,之前是一个gatearray做的,方案是一个叫阿里安通讯的加拿大公司做的,需要外扩AFE和MCU,卖得狂贵。性能一般般,基本没有市场应用。
最近的OFDM据说找人在往国家电网推,价格下不来,难。

楼主:
我家的布局,和开关位置图

楼主:
应用协议部分准备放弃 X10, 改用现在比较流行的 Control 4协议,主机先采用隐蔽方式,便于与iphone,android 等手持设备联网。

信道部分还是采用TITAN品牌的 RFPLC 混合数传模块。

开关面板上面使用78F9202来做中继路由程序,实现Control4 链路层协议。

在隐蔽主机上面使用一颗瑞萨的78F0526,加入理由程序算法,实现混合路由中继。

以后的明装主机采用EMMA3/SLP,Linux操作系统,实现嵌入式以太网关,并且可扩展的7寸液晶屏,同时在以太网口上加装WIFI模块。内嵌式网站数据采用JAVA开发,并添加花生壳应用程序。界面规格统一于Control4。

网友:
说的是5美金。
价格说要看量,
一般的LED街灯能有多大量?
象我朋友接的珠海情侣路的街灯改造,加上备份,也就4千多套,后来因为LED灯头的散热器没做好,坏了不少,
还有,这种工程的回款形式能把小公司拖死,
用在抄表上,价格也很敏感,一个PLC模块费用至少30块普通单相表才多少钱?

楼主:
LED是散热问题最讨厌;
目前载波最大量用还是电表集抄,一年招标4000万片+;
智能家居方向有机会,但是智能家居方向的可靠性要求还要高于电表集抄,毕竟是用户主观体验的东西。 电表集抄系统,抄回率差点儿,只要甲方没意见就行了。

网友L:
推荐risecomm的电力载波芯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LED是散热问题最讨厌;
目前载波最大量用还是电表集抄,一年招标4000万片+;
智能家居方向有机会,但是智 ...

LED考虑采用1W的灯,多个串并联实现区域供应。比如一间屋子准备使用20W的LED灯,采用20个1W的有计划的分布在房间天花板上,可以实现区域控制,无影照明,降低散热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推荐risecomm的电力载波芯片

risecomm的总体效果还凑合,不过物理层一般般,全靠均方根的组网算法。

risecomm的点对点能力很差,需要靠增加发射功率弥补,在电表应用时经常会把电表电压直接拉下来。

关键是性价比比较差,这个IC估计要卖到20块钱以上,实在是没有竞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LED考虑采用1W的灯,多个串并联实现区域供应。比如一间屋子准备使用20W的LED灯,采用20个1W的有计划的分 ...

路灯就不行了。 氧化铝基板成本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灯就不行了。 氧化铝基板成本也高。

室内灯不用考虑防水性

楼主:
TITAN载波无线混合模块指标评价结果:
1. 载波   1.5KM @ 发射功率 =1W , 电力线负载 =6 ohm (一般小区变压器下面负载在0.5ohm ~ 6ohm 间)
          205M @ 发射功率 =1W , 电力线负载 =0.5 ohm

2. 无线   1.5KM @ 发射功率 =0.3W, 天线负载 = 50ohm 空旷地带

下面开始进行另一个工作:

面板规划和触摸感应设计。

楼主:
选择的触摸开关。。。。。。

网友:
用yeelink作为服务器平台吧,会让你的产品插上物联网的翅膀,在你的产品基础上,做一个以太网板即可了,大概增加30块钱的成本。
这样就能非常容易的实现web和iOS,android或者Pad的功能叠加,让用户体验更加的人性化

网友:
我也在关注 这方面的,希望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听说瑞斯康自己做芯片,也卖模块,QPSK?
他的芯片价格如何?

楼主:
瑞斯康其实由三个公司组成:深圳瑞斯康,深圳均方根,北京瑞斯康
来源是一个团队早先仿制了一个lonworks的芯片,卖不太出去,瑞斯康老板看重把团队买了,这就是深圳瑞斯康;
抄表领域光有芯片不行,得有组网算法和集中器路由算法,所以收购另外一个团队做方案,这就是深圳均方根;
北京瑞斯康是专门成立做市场搞关系的;
所以瑞斯康老板的模式很好,跟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缺点就是1块钱3家分,成本比较高。

网友:
关注智能家居. 感觉还是用无线的好

网友:
mark  开个QQ群 大家一起研讨一下!

楼主:
智能家居技术方案群: 163536385

网友:
很感兴趣,有时间关注一下

网友(2012-09-01):
很感兴趣
关于一下!

网友M:
不错,PLC不用布线还不错,就是现在的model价格还是居高不?

网友:
智能家居,最重要的是联网协议,DALI、CAN、KNX、还是LONWORKS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设想这个玩意儿,但我不会太多的技术,而是提出系统框架,具体找我兄弟去做,我负责硬件设计和搭建。 ...

我的想法同你差不多,我的方案是想用CAT5网线,一般网线上网只用2对线,会多出2对线,我采用普通变压器集中供电方式,电源占2线,另外2线作485通信用。终端机可以单独使用(按键+自学习红外摇控方式),主机实时查询所有终端机的开关状态,并显示于主机上,主机可以对每个终端机进行开关控制。不过上班工作太多,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其实我一直想找一些有同样需求的人共同出钱找人接这个方案做,但不知要多少钱才有人接。按理说这个方案很简单,就是一个485多机通信。

网友:
X10的见过,那个速度慢的不行,用户一大堆牢骚,不知道是做的公司有问题还是哈,而且要加阻波器,距离也不行,还没无线远

网友O:
谁用电力载波就是向死胡同走!

网友:
SI4432可以从一楼串到八楼,亲测过 ,一楼到八楼都是你家都可以组成网络通信,一个SI4432模块才15元不到的成本,对于成本看你用在那里了。

网友(2012-10-19):
mark 标记一下~

网友:
果断mark
期待进展

网友:
不错,有兴趣。家里要装修了,可以搞搞

网友P(2013-03-29):
MCU直接内置于LED 调光模块,温度能否过关。R78 最高85度

网友:
都是些高手,有没有知识普一下

网友(2013-05-05):
电力载波 深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MCU直接内置于LED 调光模块,温度能否过关。R78 最高85度

普通LED灯亮度控制是个大问题,因为接口就是220V普通白炽灯接口,目前我们跟一家厂商在合作,把电力载波模块直接做到灯头里面,这样就可以直接调光了,从而避开墙壁开关单火线的问题。

也节省了一个可控硅或继电器。

温度我们模块目前做到125度,在大庆油田用了很1年多。关键是一个石英晶体。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想法同你差不多,我的方案是想用CAT5网线,一般网线上网只用2对线,会多出2对线,我采用普通变压器集 ...

呵呵,与我的想法差不多,不过我想多布一条网线。采用CAN+485的方式,集中供电。后背有电瓶、太能能电池板、常规电源。室外室内的采光和温度就要采用低功耗的MCU加无线的方式。灯采用触摸方式。在几个重要位置安装7寸液晶,可以调整室内所有自动调整的参数。外加几个电子相册。正常模式下是显示图片。可以调整状态来控制家内电器情况。睡觉前只需一键,安心入睡。哈哈。这个是大工程,呵呵,往往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局部终端的供电和散热问题。墙内插座空间很小的。如果采用ACDC电源,MCU,晶闸管。空间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大功率下,晶闸管的散热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谁用电力载波就是向死胡同走!

目前无线跟载波还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更多的是两种技术的补充。

其实国内小无线的方案极多,产品同质化太严重,而且各家不能互联互通,造成以后售后的隐患。

智能家居这种东西推广缓慢,原因之一就是使用起来太复杂,老百姓不接受。

而且智能家居即是工程又是产品,需要经销商和工程商配合,厂商每到一地,必先培训代理商,从而推广太缓慢,不如传统的开关廉价和方便。这也是大厂都纷纷按兵不动的原因。

智能家居本身应该是个辅助产品,发展机会恰恰在于LED照明系统的革命,就像高清电视发展才能带动DVD升级一样,目前忙着圈地跑马占地盘的厂商到时候有可能全军覆没。

从可靠性角度上讲,专线最可靠,但基本是工程性质,目前只能推广到酒店宾馆一线,别墅都很少用。这个市场还是不断在发展前进,但这个是工程,量始终无法放起来。

目前载波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可靠性,而是由于电力线信道属于国家电网,国家电网随时可以以断电威胁用户,所以用户需要加装“阻波器” , 加装“阻波器”需要专业电工,虽然成本并不高,但同样影响推广。

小无线由于无委会没力量控制得以发展,但也是灰色地带,这种技术的问题在于“你上我也能上”,随着用户数量增加面临失灵风险。而且一干扰影响一大片。2.4G的频段由于穿透力差,市场多数产品拥挤在433M的,个别有470~510的,这个跟国家电网抄表系统冲突,用多了人家一样会来查。868的欧标也有偷着卖的,这个干扰联通CDMA。915的干扰GSM。

有个实际例子,一个无线遥控器被卡在沙发缝隙里,卡住了一个键,然后这个遥控器就连续的不停地发指令,当然,响应指令的只有一个开关,但周围几百米距离所有开关的频道都被占用了,别人家的开关就会失灵。

总之,如何把系统做的简单易用可靠性高,是智能家居产品的关键,真的不想看到市场在起来之前就拼价格做烂掉,让老百姓彻底对这类产品由期待变为鄙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PLC不用布线还不错,就是现在的model价格还是居高不?

很便宜了,最新出的 uart转载波芯片才 3 RMB

网友:
关注 电力载波芯片

网友Q(2013-08-28):
电容屏好用点吧、楼主认为以后中国的标准会是什么呢

网友R:
加网络功能和视频  呵呵

网友:
新房装拉几条双绞线和12V的电源线应该不难吧?
布好线的房子要整这个就太麻烦了。

网友S:
无线组网,功耗头大。
阿宝房子不错,

网友T(2013-10-17):
为什么不用多主机。CAN通信

楼主(2013-12-16):
引用 网友Q:
电容屏好用点吧、楼主认为以后中国的标准会是什么呢

中国不会有统一标准,各自为战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加网络功能和视频  呵呵

这个变成高端了,别墅加这个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S:
无线组网,功耗头大。
阿宝房子不错,

目前WIFI的插座大行其道,但是成本还是高了些,也没有必要所有的都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为什么不用多主机。CAN通信

布线的用啥都行,485最简单可靠。

网友(2014-07-03):
433无线模块可以的,透墙能力还行的,智能家居挺适合的

网友(2014-09-09):
电力载波MODEM芯片散片要多少钱?楼主说的最新出的 uart转载波芯片才 3 RMB,是哪家的IC?

网友:
电力载波是个好东西   学习学习

网友(2014-11-17):
MARK,智能家居方案,还有用瑞萨做的啊

网友:
东西不错,配套挺全的!

网友(2015-03-11):
使用RS485必须先解决 对等网络的实现  单单485的主从结构无法满足需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想法同你差不多,我的方案是想用CAT5网线,一般网线上网只用2对线,会多出2对线,我采用普通变压器集 ...

吾~!老兄的想法跟我差不多,还是布线的绝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