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调试遇到问题

楼主(2012-05-13):
nios ii在线调试后出现以下信息,采用的FPGA芯片是EP2C8Q208,不加SDRAM时调试正常,加后出现如下错误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rocessor is already paused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00018C8: verified
Initializing CPU cache (if present)
OK

Downloading 01000020 ( 0%)
Downloaded 32KB in 0.6s (53.3KB/s)

Verifying 01000020 ( 0%)
Verified OK
Starting processor at address 0x010001B4
assertion "m_state == STATE_DEBUG" failed: file "nios2debug.cpp", line 578
/cygdrive/d/studysoft/altera/nios2eds/bin/nios2-download: line 609:  2600 Hangup                  nios2-gdb-server --cable 'USB-Blaster on localhost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 --sidp 0x18c8 --id 0x0 --timestamp 1336834345 --go --tcpport none --write-pid /cygdrive/f/SOPC/recoreTFTOK07_11.0/recoreTFTOK05_11.0/recore01/software/hhh/nios2-download.pid f:/SOPC/recoreTFTOK07_11.0/recoreTFTOK05_11.0/recore01/software/hhh/hhh.elf.srec

FPGA单独用内部资源建立软核可以,加上SDRAM就出现上述信息。
紧急求助

楼主:
补充调试信息: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00018C8: verifi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rocessor is already paused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00018C8: verified
Initializing CPU cache (if present)
OK

Downloading 01000020 ( 0%)
Downloaded 2KB in 0.0s

Verifying 0100002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0020 and 0x10004D3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网友A:
sdram 没有接好  查一下接线,
sdram_SCLK 往前移相7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 没有接好  查一下接线,
sdram_SCLK 往前移相70°试试

我SDRAM时钟和FPGA主时钟相差-65°,依然如此啊,我检查了SDRAM每个引脚,分别配置成50M时钟输出,都没问题,不晓得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老碰到这样的问题?感觉烦死了,都说不通理由,这次弄完后以后不打算用nios了!让人难受

网友:
我刚用nios时也是遇到各种问题。。搞了好几天。。。。。楼主慢慢来 ~

网友:
个人觉得不是sdram的问题
以前没有用到sdram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无法进入调试界面

网友:
我的出现Program failed at offset 10000 这个问题很烦人!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用NIOS最郁闷的是老是被他提示 SYSID 不匹配,然后莫名其妙就好了,晕。
楼上的 SDRAM 问题我还没遇到过 ,我通常设置SDRAM时钟 -75 度

网友(2012-07-03):
我没有用sdram,加了一个模块,里面有一维存储器,结果出现同样的问题啊,郁闷啊

网友(2013-06-0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谁能给解答一下呢

网友:
换个不同方案的下载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