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LGT 使用指南里面的文件有问题

楼主(2012-05-13):
iolgt8f0xa.ddf 里面所指的文件  iolgt8f08a.sfr 和压缩包里面提供的文件不一致啊
官方网站上下载的也有这个问题啊
还有datasheet上USART部分寄存器名字和头里文件里面对应不起来

网友A:
iolgt8f0xa.ddf 改为iolgt8f08a.sfr 即可,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官方寄存器名混乱。

要么和164寄存器名保持一致,
要么就完全脱离164,从新命名寄存器名。

楼主:
是的,弄得太乱新手无从下手,用过avr的倒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lgt8f0xa.ddf 改为iolgt8f08a.sfr 即可,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谢谢啊  呵呵  我把8改成了x ,LGT的应该修改一下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呵呵  我把8改成了x ,LGT的应该修改一下文件

我还没使用到中断,不知道中断向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已经更新了其中的错误, 非常抱歉。

更新地址: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 ... %20Guide%20v1.1.rar